K43SD 103排阻引起的不触发

楼主(2016-03-13):
版号   K43SD REV 2.1
故障;不触发
分析; 单板通电触发电流0.01--0.02  就没反应了,测待机有3.3V  5v .接着测EC 的工作条件 详细见我另外发的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8636-1-1.html
             当测到 EC  112脚RSMRST#只有0.9V 正常是3.3V ,换排阻103 ,OK ,开机正常亮机 。详细见下图

网友:
不能上传2M的照片,只能上传剪切的照片,看起来会有些模糊,见谅。 可以的帮忙加加分。谢谢!

网友:
我现在修到华硕不触发 有待机的 首先先测EC旁边的排阻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这块板触发电流不上+3V断线,我这是5.0

网友:
103排阻修到过一些

网友A:
这排阻有无明显氧化的

网友:
这种我也是修到过好几台

网友:
这个不错 ,下次碰到好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排阻有无明显氧化的

没有啊,外观OK的,应该是坏去 把RSMRST 3.3V 拉低了。

网友:
楼主 很细心啊

网友:
照片 拍的也不错嘛

网友:
维修小小白,逛贴只为自己攒经验!

呆呆菜鸟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
楼主有没点位图

网友:
我现在修到华硕不触发 有待机的 首先先测EC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不开机是BIOS问题

此机如果开机电流在075-0.8左右不显示, 也是BIOS问题,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华硕的不好修啊

网友:
华硕的没图真的好难修

网友(2017-02-03):
看了这多排阻们的机子 现在一台都没有修到过    好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