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61主板,cpu供电芯片rt8859m不出cpu供电的通病分享

楼主(2016-03-13):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有空来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还望大家多指教!!                                       今天来分享一下现在修的最多的H61主板的一些经验:

  关于cpu供电芯片RT8859M供电开启正常,不出供电的问题,比如华擎,七彩虹,梅捷,铭瑄,等等。看到论坛没人发解决的   方法,特此来说它一下,以便大家维修!!已经修了很多了!!话不多说,

见下图!!!

50脚通过一个电阻链接到12V,来设置纹波大小的脉宽调制模式,电阻阻值变小导致芯片关闭输出,电阻阻值应该是根据主板电路设计来决定的,由于没图纸我就换成100K,或者更大的就可以输出了。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分析和看法,错误的地方请指出,踊跃回复哟   !谢谢!!!
                                   对您有用就加点分吧,加分不扣您的分哟!!!!谢谢!!!!

 会员1569590300鑫豆2025-10-25 09:57
 会员4819932元2022-10-12 19:47

网友:
很好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
没分了加点分呗

网友A:
为什么把50脚相连的电阻换成100K就出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把50脚相连的电阻换成100K就出供电了?

谢谢提问已经在帖子里说明了原因了

网友C:
我有两个疑问  第一  本来这两个电阻 一个是220k  一个是160K  有些两个都是220k的  为什么换100k就行了?   有些这两个电阻坏的  只有100多的 我换了220的上去 都没出过问题     电压也正常   还有的就是  如果一个装220k  一个是100K   这样还能正常使用么??、、

网友:
是电压检测脚吗

网友D:
好像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肯定当时好  会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肯定当时好  会返修的

我修了那么多,同样问题返修很少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疑问  第一  本来这两个电阻 一个是220k  一个是160K  有些两个都是220k的  为什么换100k就行了?  ...

应该是根据主板电路设计来定电阻大小的,我一般是换的100k都行

网友:
修过好几片昂达的无VCORE,直接无解

网友E:
个人认为此法不妥,一个是CPU电压频率设定,一个是集显频率电压设定,虽然你改成100k,但是相反你改变了电路的工作频率,说简单点,电感波形变了,这很容易造成烧u情况发生

网友:
我正烦恼这事呢!!唉,之前都丢了好几张!

网友:
楼主可以分析具体的原理吗,好好学习一下,内部框图也是可以的!

网友F:
芯片问题一般测下供电、EN、反馈只要正常如果没PWM输出就认为是芯片问题,很少考虑别的引脚。多谢LZ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认为此法不妥,一个是CPU电压频率设定,一个是集显频率电压设定,虽然你改成100k,但是相反你改变了电路 ...

不是每一个我都用的100k,有的用的200,220k的都有

网友G:
这个问题很早论坛就有              ASROCK H61M-VS通杀必杀维修手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93499-1-1.html
需要的自己去看吧

MSI

网友H:
试过几次了,都能行,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试过几次了,都能行,谢谢楼主!

加点分呗

网友I:
梅捷H61板,不出CPU供电,19,50脚都是12V,50脚相连电阻不知道有没有变小,现在是100K以上阻值。还没解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很早论坛就有              ASROCK H61M-VS通杀必杀维修手册                   http://www.chinaf ...

权限要到140呢,级别还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提问已经在帖子里说明了原因了

阻值变大电流就会小啊

网友:
第一  本来这两个电阻 一个是220k  一个是160K  有些两个都是
220k的  为什么换100k就行了?
两个阻值按并联关系来算的话,是92K欧。你换100K欧的电阻
相接近。这就是说有可能内部这两个脚是一电压。其它的还有
什么可能!

网友J:
50脚的频率设定电阻确实是不能乱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J:
50脚的频率设定电阻确实是不能乱换的。

请徐老师来解释一下原因呗

网友K:
有原板对比换成一样大小的就可以了,没有的话才实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原板对比换成一样大小的就可以了,没有的话才实验的

原版是160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徐老师来解释一下原因呗

你@一下徐老师吧,让他来解答一下。

网友:
太6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梅捷H61板,不出CPU供电,19,50脚都是12V,50脚相连电阻不知道有没有变小,现在是100K以上阻值。还没解决 ...

一个是频率设定还有一个是最大电流设置你看一下iccmax iccmaxa

网友L:
频率设定脚,阻值变了。频率不同,输出电压不同。过压或者欠压而导致芯片关闭,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很早论坛就有              ASROCK H61M-VS通杀必杀维修手册                   http://www.chinaf ...

权限太高

网友M:
好像是分压电阻爱坏!!

网友N:
这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像是分压电阻爱坏!!

加点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好办法,,,

加点分呗

网友N:
用这办法修好几块!!!!,,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用这办法修好几块!!!!,,顶起来!!!!!

现在定也没用,没加精华竟然'''''''不过谢谢支持

网友:
我不是已经发来么?

网友O:
只是权限高点,你这样直接发 不上点权限,呵呵

网友P:
建议加权限啊。。。

网友Q:
没有原因看了看不懂为什么

网友R:
大部分是220K  也有采用220K 160K 200K 的  反正先换220K看看吧

网友:
不是220k吗?

网友S:
49脚和50脚都是12V,该怎么办啊,正不正常?CPU供电下管没电压?

网友T:
非常好的贴子,我有个梅捷I6板子,把49脚外电阻与50的外电阻换,然后49的换成100K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很早论坛就有              ASROCK H61M-VS通杀必杀维修手册                   http://www.chinaf ...

看来一般人还看不了,能不能麻烦复制一份发表到回复里呢!

网友U:
试过了 真的可以 我的49脚0.5V 50脚电压是1.8V 把50脚电阻换100K好了

网友V:
标记下还注意到这个问题   另问问这种情况换个芯片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现在还没修到H61

网友W:
今天还修到了一块这个芯片的板,七彩虹的,确实像楼主说的一样。

网友X:
一直上的220K电阻,量小,不知道结果

网友Y:
楼主分析,精简明了。对不起了,今天不能再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梅捷H61板,不出CPU供电,19,50脚都是12V,50脚相连电阻不知道有没有变小,现在是100K以上阻值。还没解决 ...

还有,48,47脚的电源电压检测啊,个人认为这个才是芯片工作时序的开始。

网友Y:
引用 网友M:
好像是分压电阻爱坏!!

换成,金属莫贴片电阻寿命会更长。

网友Z:
谢谢分献  在这里学习咯   以后遇到就按者方法解决

网友AA:
嘻嘻,好心得。那俺明天就试试手中的板……

网友AB:
感谢分享 加分加分。。。。。。。

网友AC:
楼主可以去搞设计了

网友AD:
好像很有用,先谢谢了、

网友AE:
前天修到一个七彩虹的rt8878b也是这样。fm2的主板。

网友:
刚上手上有板。试下

网友AF:
tonseta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04-14):
楼主,我这片盈通H61主板就是这个问题,RT8859M的49脚和50脚都是12V!只换掉50脚的电阻吗?49脚的电阻要不要一起换啊?(换多大阻值的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原板对比换成一样大小的就可以了,没有的话才实验的

是50脚的吗?我这个180K,是不是阻值偏大坏掉了?49脚那个电阻阻值是多大的啊?谢谢!

网友AG:
引用 网友R:
大部分是220K  也有采用220K 160K 200K 的  反正先换220K看看吧

大神,是50脚相连的电阻吗?谢谢!

网友AH:
确实是通病  梅姐的板 块块都是这故障

网友AG:
版主,怎么是繁体字啊?没有简体的吗?繁体的有些看不懂,谢谢!

网友AG: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疑问  第一  本来这两个电阻 一个是220k  一个是160K  有些两个都是220k的  为什么换100k就行了?  ...

大神,49脚的是160K还是220K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大神,49脚的是160K还是220K啊?谢谢!

网友AG:
大神,那是把50脚的220K和49脚的160K两个都换掉(原值代换)?像这种200K左右的电阻哪里比较多啊?(是笔记本还是主板还是逻辑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版主,怎么是繁体字啊?没有简体的吗?繁体的有些看不懂,谢谢!

那你要学习一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根据主板电路设计来定电阻大小的,我一般是换的100k都行

楼主,220K 160K电阻哪里比较多啊?我找半天都没找到!

网友AG:
我把50脚和49脚的电阻拆下来量,一个是180K,一个量不出来(万用表最大的档位也就是200K)是不是50脚的电阻没坏,49脚的电阻阻值偏大导致无CPU供电的?谢谢!!!

网友AG:
版主,220K电阻怎么量啊?(我这万用表最大档位只有200K)

网友AI:
谢谢,我也是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谢谢,我也是试过

大神,你是换50脚的电阻还是49脚的啊?(用多大的代换的啊?220K的,我的万用表量不出来,还有160K的你是在哪里找到的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版主,220K电阻怎么量啊?(我这万用表最大档位只有200K)

你的表该换啦

网友AG:
我师傅这个表最大也是200K啊(VC890D)我用的这个表还是在迅维网里兑换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我师傅这个表最大也是200K啊(VC890D)我用的这个表还是在迅维网里兑换的呢

你那什么表啊

网友AG:
版主,我把50脚的电阻用224电阻(电阻代码,好像是220K的吧)代换上,49脚电阻用180K的代换上(找了一个晚上都没找到160K电阻,这个180K的还是在笔记本主板上找到的)换好后,50脚有1.2V而49脚只有0.9V,CPU供电场管有一项是0.8V其它两项是1.12V(一共就三项)会不会有影响啊?版主麻烦解答下啊,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G:
版主,我把50脚的电阻用224电阻(电阻代码,好像是220K的吧)代换上,49脚电阻用180K的代换上(找了一个晚上都 ...

你自己多测试下吧

网友AJ:
19楼的链接的权限要求太高了,查看不了,看来要多水一下升权限,悲剧

网友AK:
通病的贴子希望楼主加下限制.

网友AL:
如此说来。。。100K电阻是 万能电阻

网友AM:
楼主想遇到这种信号你去哪里查的知道它的作用的呢

网友AN:
虽然现在很少修主板了,但是这个故障已经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大神,是50脚相连的电阻吗?谢谢!

有连接49 50  这两个有连接。就在附近

网友AO:
为什么我的换了100K或200K都试了还是不行,电压还是12V,

网友AP:
TONSET 为1.2V正常,接100K以上的电阻
谢谢楼主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一般管子击穿的比较多

网友AQ:
  标准的是220K电阻   这个徐老师很早前就发个8859的外部图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AG:
我把50脚和49脚的电阻拆下来量,一个是180K,一个量不出来(万用表最大的档位也就是200K)是不是50脚的电阻没 ...

200档位当然测不到220千欧电阻,万用表该升级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AG:
大神,那是把50脚的220K和49脚的160K两个都换掉(原值代换)?像这种200K左右的电阻哪里比较多啊?(是笔记本还 ...

不用纠结,我在一块板上面也测了,一个为220,一个为160,就是分别在49   50 脚测得

网友AS:
楼主的理论功底很厚啊,32个赞

网友AT:
拆了一个实际测量 180K

网友AU:
这帖子好 必须收藏
我之前有修过这累 板
连接电阻 300欧
铭瑄的  梅杰的

网友AV:
有涨经验了,有些问题确实是很难自己解决的。

网友AG:
引用 网友AR:
不用纠结,我在一块板上面也测了,一个为220,一个为160,就是分别在49   50 脚测得

好板上测的还是料板上?

网友AG:
引用 网友AR:
200档位当然测不到220千欧电阻,万用表该升级了

大神,220K和160K电阻什么板上比较多啊(是笔记本料板还是台式机料板还是电源板料板........?)谢谢大神!

网友AB:
频率设定脚真的很重要

网友AW: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是通过分析这个芯片的内部原理得出的结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好板上测的还是料板上?

好板……能点亮的

网友AR:
引用 网友AG:
大神,220K和160K电阻什么板上比较多啊(是笔记本料板还是台式机料板还是电源板料板........?)谢谢大神!

稀有……一般在h61二三线上多一点~这种电阻很难找我头疼

网友AX: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疑问  第一  本来这两个电阻 一个是220k  一个是160K  有些两个都是220k的  为什么换100k就行了?  ...

12V的电压,你只是接220的电阻上去,那么你这个50脚得到电压是多少?就不怕电压高烧芯片吗?

网友AY:
楼主这个是经典故障排除了

网友AZ:
正好有几块要处理先试试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R:
稀有……一般在h61二三线上多一点~这种电阻很难找我头疼

大神,那你最后是从哪里找到的啊(从哪里拆下来换上去的啊)?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X:
12V的电压,你只是接220的电阻上去,那么你这个50脚得到电压是多少?就不怕电压高烧芯片吗?

这个电阻本来就是220的  不信你拿块新板对比下就知道了  或者在迅维搜搜

网友BA:
使用是否正常,有无掉电迹象

网友:
引用 网友BA:
使用是否正常,有无掉电迹象

没有啊,手头有一块不出u供电,风扇狂赚

网友BB:
只换50脚的电阻,49脚的电阻不换吗,楼主?

网友:
是分压电阻不

网友:
我都是用220的

网友BC:
可惜不能给分了,这个真心的有用

网友BD:
我就喜欢通病,感谢楼主分享,加分去喽。

网友BE:
这个确实有用,分必需加上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BF:
先收藏 有这个故障的时候试验一下

网友BG:
收益呀  之前有好几块都飞了

网友BH:
有一张主板 故障一样换了也一样。。不行。

网友BI:
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下次知道了。,原来这二个脚有问题会导致不出电压呀

网友BJ:
我修到过这一样的问题,我没修好过,一般就是告诉客户直接换板子 ,这样还赚的跟多

网友BK:
频率设定脚阻值变小,还真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BL:
我这个换了100K电阻,CPU电压2V,原来220K的电阻阻止没问题,再换个小点试试

网友BM:
换220K的不知行不行,100K没换过

网友AX:
你好,是不是49脚与50脚的电压必须在一样,是1.2V,现在修到一块板
ONDA B75S VER7.00开机10多分钟后提示无信号输入,测量是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也是RT8859,我测量了49脚是0.59V,50脚是1.07V,这个是在能显示的情况下的测量数据。
接着在不能显示的情况下测量两脚的对应的两个电阻两端的电压是惊人的,两端都是11.59V左右。测量其阻值,49脚160K,50脚210K。

网友:
引用 网友AX:
你好,是不是49脚与50脚的电压必须在一样,是1.2V,现在修到一块板
ONDA B75S VER7.00开机10多分钟后提示 ...

换50脚的电阻

网友:
50脚的电阻应当换成多少呢?或者能不能两个都换成100K

网友BN:
确实牛逼  赶紧把以前8859没修好的拿出来修好了一大半!谢谢楼主

网友:
50脚电阻换成220K可以吗?为什么49脚与50脚的电压会变化这么大的

网友BO:
该方法,亲测,成功。我要感谢CCTV,感谢.............

网友BP:
今天碰到了华擎的H61M HVS主板有同样的故障,幸运啊,搜索到了此帖

网友BQ: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

网友BR:
今天下午就修好一块,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S:
早看到就好了,上次遇到一个没修好

网友:
主板漏电了

网友:
太好了 很给力

网友BT:
都在纠结楼主100K电阻是否恰当,其实楼主已经说明没有图纸无法确定原阻值的折中办法。如果有图纸自然按图纸参数更换配件,楼主只是在说明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方法,方法,方法,重要的问题说4遍!
搞技术的确实应该仔细,但总是纠缠这些让人无法理解。

网友BU:
原来的电阻变质   通病

网友BV:
哈哈,很久就修过这个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根据主板电路设计来定电阻大小的,我一般是换的100k都行

楼主,我这片50脚电阻220K49脚电阻160K但电压都是12V啊 求解啊

网友BW: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教程

网友BX:
没分啦  给加个分吧

网友BY:
分享通病的都是好人,,,主板修的少

网友:
很好 值得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问题一般测下供电、EN、反馈只要正常如果没PWM输出就认为是芯片问题,很少考虑别的引脚。多谢LZ分享经 ...

一看就是爽快人

网友:
RT8859M 不止这个 频率设定 有通病吧   要是这两个电阻阻值没有变的话  你还测哪里?

网友BZ:
经测试 我把50脚的电阻换成1M的不能输出电压  而我把50脚所连的电阻换成220K的 就能亮机!!!!

网友CA:
值得收藏,这就是维修经验

网友CB:
又是一个新招   管多久就不知道了

网友AR:
这两颗电阻通常都是220  169 千欧的,随便乱换也出不来电压

网友CC:
看以后有没有类似问题

网友:
怎么加不了分

网友:
精华帖,学习了

网友:
请问是根据什么原理修的啊怎么知道要换100K

网友CD: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很早论坛就有              ASROCK H61M-VS通杀必杀维修手册                   http://www.chinaf ...

权限那么高只有大婶才能看,大婶又不屑于看那累的 你说定那么高是合意呢?孤芳自赏

网友CE:
个人感觉技嘉的板子还是挺好的,也装了些技嘉H61,几年了,也没怎么坏。

网友K:
这个分析的很好,没基础的人,换芯片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Q(2016-05-14):
学习了。。。希望以后用到

网友(2016-03-13):
                                  好久没发贴了,今天有空来分享一点自己的经验,还望大家多指教!!                                       今天来分享一下现在修的最多的H61主板的一些经验:

  关于cpu供电芯片RT8859M供电开启正常,不出供电的问题,比如华擎,七彩虹,梅捷,铭瑄,等等。看到论坛没人发解决的   方法,特此来说它一下,以便大家维修!!已经修了很多了!!话不多说,

见下图!!!

50脚通过一个电阻链接到12V,来设置纹波大小的脉宽调制模式,电阻阻值变小导致芯片关闭输出,电阻阻值应该是根据主板电路设计来决定的,由于没图纸我就换成100K,或者更大的就可以输出了。大家可以发表自己的分析和看法,错误的地方请指出,踊跃回复哟   !谢谢!!!
                                   对您有用就加点分吧,加分不扣您的分哟!!!!谢谢!!!!

 会员4819932元2022-10-12 19:47

网友(2016-06-19):
又一个通病收了

网友CF:
不错,今天修一个soyo的 量50脚的电阻是100K左右,加焊芯片好了,看以后稳不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G:
谢谢分享,不错的东西

嗯,嗯不错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F:
不错,今天修一个soyo的 量50脚的电阻是100K左右,加焊芯片好了,看以后稳不稳定了

呵呵。稳定的

网友:
嗯嗯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H:
谢谢分享,收藏先!

嗯嗯收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I:
我有几张梅捷H61主板也是不出cpu电压不知道怎么弄呢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

按时序查

网友:
不是,是频率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J:
这招真是厉害啊  我学了一找

不算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J:
训伟出来的技术就是好啊

是呀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K:
这个芯片在G41 的板上好像是和一个小驱动芯片给控制场馆的

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L: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

嗯嗯吧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M:
我試過好多了。換了有些可以。有的不可以。搞不明白

不可以的,按时序查

网友:
我也试了 可以

网友CN:
我碰到好多联想的H61的主板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CO:
这样改会不会烧U

网友CP:
louzhu   50 jiao  dianzu  lianjie de shi liangge dianzu  fenya de  dianzu yiduan jie de shi  xiamian nage  san ji  guan  jie di  de  49 lianjie de dianzu genben meigen 50 you lianjie a   zenme huishi  w gai zenme  huan dizhu  erqie  w huan le  50 dianya daoshi keyi biancheng 1.2V  49 yizhi jiushi 12V  zen me  ban  qiu dashen  jieda   turan buneng dazi le   zhineng da pinyin  le   duibuzhu le

网友CQ: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了、目前我H61修得少留着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N:
我碰到好多联想的H61的主板不出集显供电。

哪就按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O:
这样改会不会烧U

想多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P:
louzhu   50 jiao  dianzu  lianjie de shi liangge dianzu  fenya de  dianzu yiduan jie de shi  xiamian ...

恩啦。换50脚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R:
好贴高手学习了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CQ: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了、目前我H61修得少留着备用、。

嗯,h61多了

网友:
必须可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E:
个人感觉技嘉的板子还是挺好的,也装了些技嘉H61,几年了,也没怎么坏。

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分析的很好,没基础的人,换芯片就没有办法了

嗯嗯有点几出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Q:
学习了。。。希望以后用到

肯定用的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S:
厉害,学习了 感谢分享

嗯嗯好东西就得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T:
这里的1.2V 电压不是固定的吧,是不是每个主板的核心电压??

平率设定的

网友:
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U:
H61还没修好过,见到就头疼啊

很多了,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修过很多的RT8859M,有些的确像楼主所说的换电阻会好,但是能用多久不得而知,还有就是也有一些怎么换,49 ...

那就得按时序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修这个RT8859M的确是比较头痕的

通病就不头疼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V:
想不通原理是什么?

原理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W:
很好的经验,先收藏

恩啦,必须收藏

网友CP:
换50  电压会变  49 还是11V  没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CP:
换50  电压会变  49 还是11V  没变化

那就按时序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M:
换220K的不知行不行,100K没换过

可以的,试试截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N:
确实牛逼  赶紧把以前8859没修好的拿出来修好了一大半!谢谢楼主

嗯嗯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O:
该方法,亲测,成功。我要感谢CCTV,感谢.............

嗯嗯,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P:
今天碰到了华擎的H61M HVS主板有同样的故障,幸运啊,搜索到了此帖

嗯嗯,运气不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R:
今天下午就修好一块,谢谢楼主的分享!

嘻嘻,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S:
早看到就好了,上次遇到一个没修好

下次遇到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U:
原来的电阻变质   通病

嗯啦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V:
哈哈,很久就修过这个故障了

呵呵,还是挺牛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W:
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教程

应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B:
只换50脚的电阻,49脚的电阻不换吗,楼主?

是的,49脚不用换

网友:
是平率设定电阻

网友:
我是用的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BC:
可惜不能给分了,这个真心的有用

下次记得加偶

网友:
引用 网友BD:
我就喜欢通病,感谢楼主分享,加分去喽。

谢谢老板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E:
这个确实有用,分必需加上

谢谢老板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F:
先收藏 有这个故障的时候试验一下

可以实验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G:
收益呀  之前有好几块都飞了

下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H:
有一张主板 故障一样换了也一样。。不行。

按时序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BI:
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下次知道了。,原来这二个脚有问题会导致不出电压呀

是的,记住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J:
我修到过这一样的问题,我没修好过,一般就是告诉客户直接换板子 ,这样还赚的跟多

下次遇到就好了

网友:
基本算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楼主的理论功底很厚啊,32个赞

谢谢老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拆了一个实际测量 180K

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U:
这帖子好 必须收藏
我之前有修过这累 板
连接电阻 300欧

呵呵,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V:
有涨经验了,有些问题确实是很难自己解决的。

呵呵,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频率设定脚真的很重要

湿湿的。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就是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呢?是通过分析这个芯片的内部原理得出的结论么

经验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正好有几块要处理先试试再说

可以试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19楼的链接的权限要求太高了,查看不了,看来要多水一下升权限,悲剧

是的权限套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K:
通病的贴子希望楼主加下限制.

下次会设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L:
如此说来。。。100K电阻是 万能电阻

可以这样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楼主想遇到这种信号你去哪里查的知道它的作用的呢

频率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虽然现在很少修主板了,但是这个故障已经修到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为什么我的换了100K或200K都试了还是不行,电压还是12V,

那就的按时序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P:
TONSET 为1.2V正常,接100K以上的电阻
谢谢楼主又学到了一招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可以去搞设计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好像很有用,先谢谢了、

当然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前天修到一个七彩虹的rt8878b也是这样。fm2的主板。

嗯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F:
tonseta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贫女设定脚。。。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只是权限高点,你这样直接发 不上点权限,呵呵

是的,下次会设置权限

网友:
引用 网友P:
建议加权限啊。。。

下次回家权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非常好的贴子,我有个梅捷I6板子,把49脚外电阻与50的外电阻换,然后49的换成100K就OK了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就按时序来咯。

49脚并没有分压来着 还有49脚出来接了1个电阻  电阻另一端又接个电阻  这个电阻的另一端什么都没接了  点位图上也没有显示·

网友CX:
你如何知道什么情况用100K,什么时候用200,220k,总的有个原理吧。根据CPU的电压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X:
你如何知道什么情况用100K,什么时候用200,220k,总的有个原理吧。根据CPU的电压推吗?

都用100k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Y:
路过 不得不回两句搞点下载分

懂你。。。。

网友:
引用 网友Q:
没有原因看了看不懂为什么

原因我也弄不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49脚和50脚都是12V,该怎么办啊,正不正常?CPU供电下管没电压?

不正常,正常为1v

网友:
引用 网友U:
试过了 真的可以 我的49脚0.5V 50脚电压是1.8V 把50脚电阻换100K好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V:
标记下还注意到这个问题   另问问这种情况换个芯片应该也可以吧?

不管芯片的事哟,换了没用

网友:
H61很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W:
今天还修到了一块这个芯片的板,七彩虹的,确实像楼主说的一样。

呵呵,修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一直上的220K电阻,量小,不知道结果

用100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分析,精简明了。对不起了,今天不能再加分了。

下次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谢谢分献  在这里学习咯   以后遇到就按者方法解决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嘻嘻,好心得。那俺明天就试试手中的板……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感谢分享 加分加分。。。。。。。

谢谢老板加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个疑问  第一  本来这两个电阻 一个是220k  一个是160K  有些两个都是220k的  为什么换100k就行了?  ...

你说的非常对,我也试过好多主板  把电阻拆下来测试过,有的都是220K  有的是一个220K 一个160K左右  杂牌的没有图纸  不知道多大电阻,但是一样的芯片  在H61主板上 感觉电阻都应该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非常对,我也试过好多主板  把电阻拆下来测试过,有的都是220K  有的是一个220K 一个160K左右  杂 ...

表示我已经用了两百多个220K了   返修率基本上没有

网友CZ:
是不是有其他的故障,电阻很少出这样的故障的,并且都是这样的,应该深查,这样可能治标不治本啊

网友DA:
这个要顶下哦,虽然很久以前就看到过,现在的梅姐,昂达,七彩虹等等一批二线的h61全部是这个8859+bd设计,坏的也是差不多的

网友DA:
只是那个那么大的电阻不知道去哪里能快速找到,上次拿个万能表戳了半天,才找到个接近100k的,220k的太难找了

网友DB:
学习了,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DC:
阻值变小遇到的不多多数变大

网友:
大神不用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Z:
是不是有其他的故障,电阻很少出这样的故障的,并且都是这样的,应该深查,这样可能治标不治本啊

这个。。。不用考虑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Z:
是不是有其他的故障,电阻很少出这样的故障的,并且都是这样的,应该深查,这样可能治标不治本啊

指标也治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A:
这个要顶下哦,虽然很久以前就看到过,现在的梅姐,昂达,七彩虹等等一批二线的h61全部是这个8859+bd设计, ...

是的,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A:
只是那个那么大的电阻不知道去哪里能快速找到,上次拿个万能表戳了半天,才找到个接近100k的,220k的太难找 ...

是的,100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B:
学习了,可以少走弯路

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DC:
阻值变小遇到的不多多数变大

是的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D:
谢谢楼主分享 学习了

不客气不客气。。。

网友:
呵呵,不算不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频率设定脚,阻值变了。频率不同,输出电压不同。过压或者欠压而导致芯片关闭,这是我的理解。

理解的很透彻哟

网友:
呵呵,是的他的帖子权限设置比较高

网友:
引用 网友M:
好像是分压电阻爱坏!!

不是分压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好办法,,,

呵呵,能修好都是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Y:
换成,金属莫贴片电阻寿命会更长。

呵呵,也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H:
确实是通病  梅姐的板 块块都是这故障

呵呵,爽吧。。。。

网友:
我也觉得自己不从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标准的是220K电阻   这个徐老师很早前就发个8859的外部图了

呵呵。关键的换成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AY:
楼主这个是经典故障排除了

呵呵,确实是经典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E:
学习了.................................

呵呵,互相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F:
谢谢分享,收藏先!

嗯嗯,收藏备用:

网友:
呵呵,可以收藏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G:
学习了 谢谢楼主分享

呵呵,不客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K:
频率设定脚阻值变小,还真没遇到过,学习了

呵呵,下次遇到就可以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H:
谢谢分享,先收藏

嗯,收藏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L:
我这个换了100K电阻,CPU电压2V,原来220K的电阻阻止没问题,再换个小点试试

呵呵,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Q:
小小白学习了,谢谢大家

呵呵,学习到就好

网友:
呵呵,一般般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T:
都在纠结楼主100K电阻是否恰当,其实楼主已经说明没有图纸无法确定原阻值的折中办法。如果有图纸自然按图纸 ...

试试就知道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I:

呵呵,涉嫌灌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X:
没分啦  给加个分吧

呵呵,谢谢老板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Y:
分享通病的都是好人,,,主板修的少

呵呵,我的确是好人

网友:
嗯嗯,可以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Z:
经测试 我把50脚的电阻换成1M的不能输出电压  而我把50脚所连的电阻换成220K的 就能亮机!!!!

呵呵,就是这样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A:
值得收藏,这就是维修经验

呵呵,不错吧!

网友:
呵呵,不客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B:
又是一个新招   管多久就不知道了

呵呵,管的久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R:
这两颗电阻通常都是220  169 千欧的,随便乱换也出不来电压

呵呵,是的不能乱还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C:
看以后有没有类似问题

呵呵,收藏备份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J:

同学,涉嫌灌水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N:
虽然现在很少修主板了,但是这个故障已经修到了。

呵呵,修道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D:
权限那么高只有大婶才能看,大婶又不屑于看那累的 你说定那么高是合意呢?孤芳自赏

呵呵,太高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很早论坛就有              ASROCK H61M-VS通杀必杀维修手册                   http://www.chinaf ...

我怎么能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的不能乱还得

缺分了才知道回有点难过

网友DK:
这是骗供电IC 你满足了 快出电压 是这个意思?

网友DK:
实际怎么原因还是不确定 ?反正这样一样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K:
实际怎么原因还是不确定 ?反正这样一样能正常使用?

是的,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K:
这是骗供电IC 你满足了 快出电压 是这个意思?

呵呵。。。。。。。。。

网友DL:
话说我还第一次知道可以这样改这个芯片。

网友DM:
我手里有快梅杰 h61的主板 把49  50脚的220k电阻换掉  ,cpu电压是出来了,可还是不显示,并会掉电 重启,反反复复,这种情况 接下来要怎么整啊

网友:
说实话这个电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些机器还真像楼主说那样,完全没有问题,有些则不然!!!

网友DN:
恐怕时间长了芯片会热

网友DO(2016-08-10):
看来去淘一些100K的回来备用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P:
这也能修出来, 不错。

网友S:
你好楼主,我的芯片RT8859M也不出CPU电压,38脚EN 1.09v   41脚VCC  5V   42脚2.5V 43脚2.5V  47和48脚都是1.3V  49和50脚12V, 看了你的资料,我这个芯片49和50相连的电阻220K,我也把50脚换成100K电阻了,也不出来电压。49脚也更换100K电阻都不行,师兄还有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DQ:
真诚分享啊!想加分可是不知道怎么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P:
这也能修出来, 不错。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O:
看来去淘一些100K的回来备用是不错的选择~~~

呵呵。。。。。。。。。。。

网友DR:
楼主能给讲讲原理吗,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R:
楼主能给讲讲原理吗,这个是为什么啊

哪一个呢

网友DR:
楼主您是怎么测到这个故障点的,没有图纸,怎么判断是电阻阻值变了,是根据芯片点工作条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R:
楼主您是怎么测到这个故障点的,没有图纸,怎么判断是电阻阻值变了,是根据芯片点工作条件吗???

呵呵,阻止没变,只是换成100k就可以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频率设定脚,阻值变了。频率不同,输出电压不同。过压或者欠压而导致芯片关闭,这是我的理解。

占空比影响着电压,在相同外围电路的情况下,频率高会增强带负载的能力,当然也会造成对外围元件的影响,

网友:
楼主如果不出集显供电这个芯片怎么修

网友:
为什么我,我的供电,开启都正常,就是补充供电!50那脚电压正常!
技不如人啊!

网友:
这样说解释的,很好理解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S:
你好楼主,我的芯片RT8859M也不出CPU电压,38脚EN 1.09v   41脚VCC  5V   42脚2.5V 43脚2.5V  47和48脚都是 ...

呵呵,得按时序查咯,svid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Q:
真诚分享啊!想加分可是不知道怎么加分

右下角,评分哟现在过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P:
这也能修出来, 不错。

呵呵,一般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P:
这也能修出来, 不错。

一般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O:
看来去淘一些100K的回来备用是不错的选择~~~

笔记本主板上一大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N:
恐怕时间长了芯片会热

不会哟

网友:
引用 网友DM:
我手里有快梅杰 h61的主板 把49  50脚的220k电阻换掉  ,cpu电压是出来了,可还是不显示,并会掉电 重启, ...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L:
话说我还第一次知道可以这样改这个芯片。

呵呵,试试吧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会有帮助,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X:
12V的电压,你只是接220的电阻上去,那么你这个50脚得到电压是多少?就不怕电压高烧芯片吗?

之间接了一个220K的电阻,后面有负载,所以电压会下降的,不会烧坏的,如果接几十欧就会烧坏的

网友:
照你说的换了一个100K的电阻。。现在供电是出来了。。。考机中。。希望就直接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得按时序查咯,svid bios

FB这个脚没有电压,难道芯片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