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110

楼主(2016-03-13):
N4110 主板不触发,这个5V是待机有还是触发后有

网友:
有图纸, 你还不知道呀

网友:
这款机器待机是有3v和5v的。

网友:
待机有的5V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通病问题了

网友:
5VALW 正常待机时候就应该有的电压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忘记了

网友A:
待机绝对有5V   把5V修出来看看先   看看5V的开启正不正常  5V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
触发前就有的

网友:
有的是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把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这样问题

网友B:
不会查下EN吗!RT8206的芯片跟51125的芯片是一样的!戴尔的机器很愿意用IO来实现他的系统供电的!查查他的EN脚就可以了!我的评论给得分咋这么低!才一分!长时间不上权力降低了?为什么?希望可任意帮到你!如果看不明白的话!可以恢复帮你分析分析的!

网友:
这个是待机就有的 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绝对有5V   把5V修出来看看先   看看5V的开启正不正常  5V后级有没有短路

谢谢,开启不正常,IO条件正件 换过一件 可 能是BIOS 一会刷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查下EN吗!RT8206的芯片跟51125的芯片是一样的!戴尔的机器很愿意用IO来实现他的系统供电的!查查他的E ...

谢谢 好嘞 是EC BIOS 问题

网友:
待机有3V 。就因该有5v ,,你看看5V电感断开  打打阻看看。。是否短路

网友:
看EN的源头分晰一下

网友:
楼主,是BIOS问题吗,这个机器有几个BIOS

网友:
待机有的 。。

网友C:
待机有5V的,楼主是刷BIOS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待机有5V的,楼主是刷BIOS好了吗

是刷BIOS 好的

网友:
发现,现在机器,上来就刷BIOS,可以修好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