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张掉件严重的技嘉GTX660显卡

楼主(2016-03-13):
收到一张技嘉的GTX660显卡,掉件很多,不能正确识别显卡型号,不能安装驱动,但是没有花屏,原因是搬家的时候乱放,给压住了,然后很多电阻电容刮掉,线路刮伤,由于没有图纸,只好在网上找了一张清晰点的图,对照图上面的元件,看哪些是本来就没有的,哪些是掉了的,慢慢研究修好了,分享一下。

随便一看很多元件掉了

都掉了一边焊盘了,连锡连接

先把电容都补上,测量过都是GPU供电或者显存供电的电容,0402封装的就补1UF上去,0805封装的就补10UF的,掉焊盘了就只能飞线连接最近的地方。

整个维修过程的关键点是图上圈住的地方,这里有4个选择方式连接到GPU,可以连接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这个GTX660使用的是GK106的GPU,在网上查到正确设备识别ID是11C0,但是现在这坏卡在GPU-Z显示的设备ID是11C1,百度查过是没有11C1 ID的GPU,那就不能识别出显卡了,测量一路没有掉的电阻是5K左右,将图上圈住的电阻补上5.1K电阻,上机测试,终于识别出显卡型号了。

掉焊盘了,飞线连接

使用电子放大镜,查看一下哪里焊接不好就补焊,免得到时不稳定。

跑一下鲁大师,正常没有花屏死机

测试出来的分数正常,显卡基本维修好,只是有一个DVI接口不能用了,因为那个DVI接口连接的电阻和电容全掉光了,连焊盘都没有了,修复难道大,将就使用算了

网友:
工程量浩大,这个显卡不过也是不错,修起来也算值得了,加分鼓励

网友:
好卡,hdmi应该能用吧,dvi不能用可以用hdmi转一下也行的...

网友:
好卡来的,最终能搞好就行

网友:
GPU脚位熟佩服

网友:
有动手能力不错呀

网友:
LZ好有耐心

网友:
有耐性 高手

网友:
这个显卡修的不容易

网友:
是客户的还是自己回收的?

网友:
掉件腐蚀难度都很大

网友:
这工程。。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厉害啊  掉那么多 都补上了

网友:
那几只掉件的三极管是DVI口的吧?

网友:
真不容易!!!!!

网友:
太麻烦了

网友:
好小的原件哦,不好焊接吧

网友:
这简直大工程啊 佩服楼主 这么有耐心

网友:
楼主技术到位  此卡值得维修 性能好到爆  在此虚心求教如何补的电阻?

网友:
连线的地方最好打点硅胶

网友:
厉害。。高手啊。。焊功厉害,够耐性,佩服楼主。

网友:
好技术,好耐心。

网友:
这修卡的水平,太厉害了。。修个多少钱。回头有好卡找你

网友:
问题不严重 维修下也值

网友(2016-04-13):
幸亏你有一模一样的卡 要不还真的是头疼

网友A:
楼主 660的重植钢网 你有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 660的重植钢网 你有吗?

没有呢,不会弄加焊或者重植那些,没有工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有呢,不会弄加焊或者重植那些,没有工具。

如何加焊, 核心加焊 ,显存 加焊,要怎么操作。我只有风枪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加焊, 核心加焊 ,显存 加焊,要怎么操作。我只有风枪可以吗?

我只是业余修一下,都是修供电或者掉件等不是花屏的卡,使用风枪修过几张都是一段时间又会复发的,或者会焊坏,没有工具干脆不修那些虚焊的卡了

网友(2016-05-31):
硬件ID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技术太牛了, 耐心又很好, 估计修好花了不少时间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D:
收了多少钱,如果不是我自己的,估计没法修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了多少钱,如果不是我自己的,估计没法修下去了。

本来是无聊修一下的,修好后便宜卖给朋友了

网友:
高端显卡可以修一下

网友:
真正的高手啊,显卡一般都好难

网友:
好显卡还是值得维修

网友:
工程浩大 不过也修好了

网友:
修的太不容易了

网友:
好卡值得一修,LZ功力深直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