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60GM-P21(FX)不触发,强行开机可以跑码有显示

楼主(2016-03-13):
MS-7641 VER:3.11  不触发,强行开机可以跑码有显示  I/O是F71868AD   测绿线没有阻值 跑线路到

网友:
换了那两个IC 也不行

网友:
换了I/O也不行,这不科学呀

网友:
不科学啊,有图纸就好搞了

网友:
谁有图纸呢??

网友:
这不是绿线到IO之间断线了吗,飞线到IO试下

网友:
那就好说了嘛,想办法让他触发就解决了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kw=7641,下个图纸看下绿线线路吧

网友:
我也遇到了

网友:
你解决了吗?

网友:
查RSMRST信号

网友:
直接飞线到IO行不行?

网友:
绿线到排阻的么? 472排阻测过没有  接PS on的那一组是不是无穷大 了   强制跑马一般是断线 或电阻无穷大

网友:
这个强行开机能跑马,是绿线断线了。

网友:
修好了没有

网友:
换了IC也不行直接飞线过去
你这肯定有断线

网友:
已换板 没有修好

网友:
这么快放弃啊

网友:
我这也接到块一样的,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晕。我也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