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4101g不认硬盘,除了时钟、供电还有什么可查的?

楼主(2016-03-13):
方正s4101g,不认sata硬盘,其他正常。
供电口正常,时钟波形完好,南桥被干,没有图纸,还要怎么干?

就是它

参考别的图纸,有相同的时钟芯片,sata得波形是好的

类似图纸有时钟的pdf

加电开机后,测量sata口的波形,结果是没有波形,咋弄? 还没有图纸

网友:
查南桥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但是你这又没图纸。。。

网友:
刷BIOS试试呢  楼主

网友A:
随手扔个桥 上去吧,,,,,

网友B: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C:
你的桥被搞过了?黑乎乎的

网友:
能认到光驱不,如果能认到,就直接改到光驱那,让光驱不用

网友D:
之前碰到是SATA模块供电没有

网友:
条件查完之后,烤烤桥试试

网友:
查查总线,南桥的STAT模块

网友:
没有资料维修有难度

看下光驱位可以认到不 (曲线维修)
或者找资料 查桥的条件

网友E:
没图纸也不好查啊,这个要查南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一般是一个小电感到南桥,还有一个引脚条件名字好像叫BAIS吧,记不大清楚了,没图纸也不知道这些条件在哪

网友:
这种很难修啊,要好好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手扔个桥 上去吧,,,,,

换桥还随手?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试

硬盘检测过了,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桥被搞过了?黑乎乎的

狠狠地搞了,没管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碰到是SATA模块供电没有

可是没有图纸,也不知道供电在哪里阿?另外参考别的图纸,sata模块部分没发现有供电脚,除了3组信号外,剩下的就是地和一个led#脚,看图平时都是高电平,难道她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也不好查啊,这个要查南桥的SATA模块的供电,一般是一个小电感到南桥,还有一个引脚条件名字好像叫BA ...

就是啊,图纸好难找

网友:
这种情况没有图纸  还不如重植下南桥来的快呢   查来查去得不到结果

网友:
SATA数据线的电容对地值测下  看有没有断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