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enovo L-IIBXM: v10 不断循环重启 不亮

楼主(2016-03-13):
今天同行拿来一张联想lenovo L-IIBXM: v10 不断循环重启 不亮主板 上电cpu风扇转一下停  转一下停   量瞬间上电时的电压感觉都可以接受  bios芯片又是16脚的 店里刚好没这种座子  u是1156针脚的i3  io是it8721f  axs  店里也刚好没有 条件也没有继续查下去 要查也功夫知识有限  哎  死马当活马医呗  把它上bga水煮一下看看 不行再说  谁知道煮好下来冷却后 上电能正常跑码了  直到亮机   发一下留个帖以后可以用到   没什么技术含量 大师们别喷哦

忘了说了  我煮的是桥!!

post_deleted

网友A:
你煮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煮的是什么芯片啊

忘了说了  我煮的是桥!!

网友B:
你煮的是什么桥呢?

网友C:
这是H55的主板,只有一个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煮的是什么桥呢?

它是单桥的  我就煮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H55的主板,只有一个桥

嗯  是   是单桥的  现在主板都搞一个桥而已  !

网友:
H55的芯片超级贵哦

网友:
是单桥吗?水煮,呵呵

网友:
应该换桥可以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它是单桥的  我就煮咯

我们都是说加焊或者烤,煮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词很新颖。

网友B:
H55的现在不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都是说加焊或者烤,煮还是第一次听到,这词很新颖。

老徐喜欢说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55的现在不贵吧

贵得很  物以稀为贵嘛

网友:
呵呵,好多人都喜欢说干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贵得很  物以稀为贵嘛

具体不清楚,现在桥问题一般也没修,收不起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不清楚,现在桥问题一般也没修,收不起价

桥挂了都买二手板了  换桥不划算

网友:
h55的好像很少芯片虚焊的啊,被楼主捡漏了!!!

网友:
估计真的是捡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