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无CPU供电

楼主(2016-03-13):
华硕X44H,板号:K43LY REV.5.0  板载I3cpu,独显,开机自动触发,电流到0.2几A,初步测量电感上:3.3V  5V  1.05V  1.5V,0.9V及CPU的VCCPLL1.8V都正常产生,但无CPU主供电(供电芯片型号:RT8166B,没有图纸,不知工作条件满足不),请教还要下一步还须测量哪些电压,或者有没有RT8166B的资料

网友A:
测量一下12V控制的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参考一下饼哥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638-1-1.html来分析芯片条件

网友:
供电 开启 和几条链接南桥的数据线

网友:
先按照这样来,看出不出,还不出,那就不是SVID问题,查条件!

网友:
看平转平供电都出来没

网友:
查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吧 特别是svid有无波形

网友:
不是有点位图嘛

网友:
去掉10脚和11脚的接地电阻,可以出1.1V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12V控制的转换电压是否正常?
参考一下饼哥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6638-1-1.html来 ...

去掉10脚和11脚可以出1.1V CPU供电

网友:
修过一台换桥好的,好像是SR17E,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