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滴滴响 无输出电压。。。

楼主(2016-03-13):
1个爱普生打印机内置开关电源,通电滴滴声响    测量输出电压段  有的无电压   有的只有1V 多     有的有2到3V电压。。   300V大电容电压正常...   电源管理芯片是MIP0245SY型号的     大家看看那的问题。。。        是不是管理芯片问题啊     怎么测试好坏呢?

网友:
有图纸的话,按图索骥

网友A:
启动的电解电容先换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启动的电解电容先换掉

那个是   管理芯片旁边有个16V 47uf 的是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   管理芯片旁边有个16V 47uf 的是吗?

对了,会嗒嗒嗒响,证明芯片输出方波不连继,开关变压器像负载很重的样子。

网友:
看着和显示器电源板有些相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会嗒嗒嗒响,证明芯片输出方波不连继,开关变压器像负载很重的样子。

把那个16V 47uf换了     还滴滴响    输出电压才2  3V左右

网友:
启动电容换掉吧 貌似都是50v左右

网友C:
看板子像烧了一样,量MIP0245SY的供电VCC脚电压是多少,有没有达到最低启动电压,再量后面反馈电路,431的好坏,整流管有没有被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板子像烧了一样,量MIP0245SY的供电VCC脚电压是多少,有没有达到最低启动电压,再量后面反馈电路,431的 ...

是喷墨打印机上的电源板   不是烧的  是黑色的墨水干了        MIP0245SY的供电VCC脚电压是哪个脚  ??       板上没有431 全是些C1815和A1015   整流还想没换  大电容有300度V

网友:
滴滴滴的响 像是后级有短路   空载 看看电压正常不

网友:
滴滴滴滴是线圈,后级供电不足

网友:
两个光电耦合器查一下,看看

网友:
把那个16V 47uf换了     还滴滴响

网友:
短路了!短路了!

网友:
负载的问题吧?。响声是电源保护啦。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修好了吗,最后查出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