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41主板不触发!!意料之外的原因

楼主(2016-03-13):
一个索泰g41主板拿过来,客户说修好把那个电池座换下,那个立起来的电池座容易断,我接电源测试,没有触发!没触发。三板斧撒,测了下,开关排针5v有跳变,晶振也有电压0.1几到0.2几,没有示波器,没法测晶振,换了再说,因为这个操作最简单,结果呢,没效果、、、、
    好吧,看下io的脚,小蚂蚁的f71862fg,量了下,80脚有跳变,81脚,82,都没有跳变,嗯?io坏了?????擦,这是第二板斧了,找半天,没这个io,没法换,是不是直接跳到第三板斧,干82801gb呢,犹豫了下,灵光一闪,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找了个笔记本电池,拆开线接在主板电池位置,然后,第三板斧就没有用到了,触发了!因为那个电池座坏了,上不到电池、、、、、、、、、、
    以前听说没电池不能触发的主板,但是从来没有遇到过,所以这个必须要和不知道这茬的人分享下!

网友A:
不要看那个标,我在io上搞了点焊膏,让客户以为我是换了io的,免得客户说换个电池座子太简单了

网友B:
没CMOS电池是会出现不触发的,你要是AMD平台的更容易出问题

网友C:
G41 的板子,一般都不需要有RTC就可以上电的啊,这个板子这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看那个标,我在io上搞了点焊膏,让客户以为我是换了io的,免得客户说换个电池座子太简单了

哈哈,哈哈哈。 你太有才啊。 EC 图点汉高

网友:
CMOS电池会引起各种故障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华擎,是索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华擎,是索泰...

是的,写错了,是索泰的,见笑了!

网友E:
有些板子的电路设计是CMOS电池与3V待机两个电压不是走的同一路。

网友:
英特尔的好多板不上电池可以触发,你这个是特例了

网友F:
有图纸吗,我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图纸吗,我需要。

主板图纸没有哦
不好意思

网友:
我遇到很多都是品牌板才会这样 这个真的算特例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g41没电池不触发

网友:
台式机没电池不触发的很少  笔记本修到过电池滤波电容漏电不开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G41 的板子,一般都不需要有RTC就可以上电的啊,这个板子这么奇怪

INTEL芯片组主板CMOS跳线帽上对应引脚胡RTCVCC测试点也是南桥待机测试条件之一。

网友:
我有块索泰H61的 也是不触发   还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板子的电路设计是CMOS电池与3V待机两个电压不是走的同一路。

但基本上都是通过复合二极管切换导通工作给CMOS电路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G:
INTEL芯片组主板CMOS跳线帽上对应引脚胡RTCVCC测试点也是南桥待机测试条件之一。

待机电压会提供RTCVCC,不上电池一样会触发,这个你可以取掉CMOS电池来验证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待机电压会提供RTCVCC,不上电池一样会触发,这个你可以取掉CMOS电池来验证

cmos电池主要起到系统对应bios设置保存作用

网友H:
是不是先去测cmos插针上面的电就知道电池座的故障了

网友:
这也是和运气有关系吧,差点用到第3板斧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量与3V电池接触的铁片

网友:
电池没电不触发也是一种通病得

网友:
哈哈,要是每块主板都是没电就好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cmos电池主要起到系统对应bios设置保存作用

所以楼主说CMOS电池影响,这个不存在

网友:
一直听说,,还没有遇到不上电池不能触发的主板

网友:
索泰的主板做工跟山寨有的一拼、。。。

网友:
是北桥问题,还是io问题,没看明白

网友:
主板电子导致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不是先去测cmos插针上面的电就知道电池座的故障了

判断电池座故障可以检测正负级铜片之间阻值来进行。

网友:
貌似现在索泰已经把主板停产了。。。

网友:
             给力

lvjingang -2 严禁灌水

网友:
不要看那个标,我在io上搞了点焊膏,让客户以为我是换了io的,免得客户说换个电池座子太简单

网友:
这款板子,电池座有问题,如果RTCRST不能为高的话,肯定不上电

网友:
这些板一不需要电池来参与触发

网友:
楼主看到什么部d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CMOS电池是会出现不触发的,你要是AMD平台的更容易出问题

有没有碰到待机电压都正常
IO换过  BIOS刷过 没地方断线 不触发的

网友:
这个板子就是尿性,来这也的板子,都是电池先换了看看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很好啊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