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不开机

楼主(2016-03-13):
机器:联想B590
故障:不触发,待机有点偏高
拆机一看隔离管两个都烧黑了,公共点阻值为0,然后就让专做BGA的师傅(专做BGA,还不会修板)看了。

短路通过烧机搞定了,背面坏了个电容。只是不触发,于是我花了五个下载分下了个图纸给他研究。还让他记下维修过程,
拍下照片,还得把分弄回来。
最后发现是两个隔离管换错了,两个P沟弄成两个N沟的了。
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就不发了。

网友A:
你把bios跟图纸发来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bios跟图纸发来更好

论坛有的不赞成重复上传,占用论坛服务器资源

网友B:
这个还真是少见哦。

网友C:
哈哈哈 老师傅是专搞电路的 ?

网友D:
大短路的板子好修

网友D:
是款比较常见的板子

网友:
修多了就熟练啦

网友E:
这帖应该让那位专做BGA的师傅来发

网友F:
鼓励发帖

这个板子的故障是维修比较常见的  多修也就不难了

网友G:
呵呵,看来这板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H:
保护隔离管子搞错沟道的我这里二修机也遇到几架,不过都是换了后面还有其他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真是少见哦。

故障挺常见的,至于换错管子倒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 老师傅是专搞电路的 ?

我也不是老师傅,我不会做BGA,老板说了不会做BGA的就给我修电路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的板子好修

烧的不惨的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款比较常见的板子

我碰的少,都没这块板子的图纸

网友: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帖应该让那位专做BGA的师傅来发

图纸的下载分是我出的,所以出版权归我

网友:
引用 网友F:
鼓励发帖

这个板子的故障是维修比较常见的  多修也就不难了

感谢版主鼓励,原本还嫌太简单,会挨喷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看来这板比较容易出问题

19V电容出了问题,我想这个批次的估计会有好多出一样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保护隔离管子搞错沟道的我这里二修机也遇到几架,不过都是换了后面还有其他问题

好在会最先去检查这个位置

网友I:
那是,换错了电压不出来的。

网友J:
拿给专做BGA不会修板的师傅看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
换管子都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拿给专做BGA不会修板的师傅看 这是什么逻辑

我们这小店,人不多,小分一下工,效率高点。三个师傅接机修板,涉及BGA就交专职BGA师傅做

网友K:
B590超级好修,只不过电容坏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是,换错了电压不出来的。

是的,所以能排到第一

网友:
短路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L:
好像是N沟道可以代换P沟道!P沟道不可以代换N沟道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好像是N沟道可以代换P沟道!P沟道不可以代换N沟道的

有这个说法吗?能不能详说一下

网友N:
楼主怎么不见图纸和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B590超级好修,只不过电容坏的多

我印象中就这一台吧,这个机子接到的少

网友:
兄弟说的是,得多量量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怎么不见图纸和BIOS啊

论坛己经有了,也没有什么好补充的,就不发了,给服务器省点平方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有这个说法吗?能不能详说一下

有的我听说过!!就是在讲课视频里听说过!可以查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好长时间没修本了!记住了理论!呵呵呵!你查下技术资料!可以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的我听说过!!就是在讲课视频里听说过!可以查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好长时间没修本了!记住了理论 ...

是这样啊,那是我见识少了,但我不认为可以通用,因为我没有碰到过可以通用的情况。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烧机大法运用的炉火纯青。

网友:
还好没烧其他的,楼主厉害

网友:
还有专做BGA的师傅啊!

网友:
修好就行了

网友O:
N沟道和P沟道怎么知道的

网友P:
也是奇葩,还有专修BGA的,其他的不会修。我也是遇到了。呵呵

网友Q:
MOS管不确定类型就敢直接上机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MOS管不确定类型就敢直接上机也是醉了。

单隔离管上错了,除了不导通也没有什么别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P:
也是奇葩,还有专修BGA的,其他的不会修。我也是遇到了。呵呵

不是也有只会修电脑不会修飞机的,这算不算是奇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N沟道和P沟道怎么知道的

通电测量隔离管的G极不就好了

网友:
我要BOIS和图纸

网友:
你搜一下论坛,大把的

网友R:
一个修电路  一个做bga   你们老板有钱啊  两个人中和一下就恩很了

网友:
感觉楼主好幽默~~

网友:
短路挺好修的啊

网友S:
烧鸡法怎么烧啊,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烧鸡才对啊?是不是断开主供电点,在局部加电看什么部件发热,有高手具体说说吗?求高手具体说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烧鸡法怎么烧啊,真的不知道到底怎么烧鸡才对啊?是不是断开主供电点,在局部加电看什么部件发热,有高手具 ...

是的,你说的全对

网友:
引用 网友R:
一个修电路  一个做bga   你们老板有钱啊  两个人中和一下就恩很了

说实话,我自己的感受是不忙,不赶工的话,一个人优哉优哉的修还好,忙还要赶工的时候,这效率会流失客户的

网友T:
大短路的比较好修,烧一下就出来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大短路的比较好修,烧一下就出来了,楼主辛苦了

谢谢兄弟,你真是太客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以后用得着谢谢分享

感谢抬爱

网友:
引用 网友V:
BGA师傅水平可牛了。

我会转达给我们的BGA师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bios发个。。。。。

搜索一下,论坛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X:
隔离管一般都是P沟道

有些就是N沟道的,比如THINKPAD。

网友:
引用 网友Y:
主板大短比较好修

这位兄弟也是老师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Z:
19V大短的,一般电容短路的多些,CPU上管短路的跟烧板的比较难弄些。

是的,CPU烧了上管的,U也危险,现在手上有个不是U坏却不跑速的,难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路的板子好修

要是板层的线路烧短路了,那就蛮烦咯,刮骨疗伤很伤人的!

网友AA:
这问题 最终是哪里问题

网友AB:
原来是主供电短路,滤波电容击穿了啊

网友AC:
楼主把你头像换了吧,我怕长针眼

网友AD:
呵呵,这个确实能把分弄回来

网友AE:
短路还是比较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楼主把你头像换了吧,我怕长针眼

不换,反正不是我长针眼。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呵呵,这个确实能把分弄回来

这兄弟估计也这么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E:
短路还是比较好弄

是的,死鱼中的死鱼

网友AF:
额 好吧 学习了。。。楼主还可以哦

网友AG:
还有专门搞BGA的师傅啊,牛B

网友:
呵呵,这个确实能把分弄回来

要什么用户名
这兄弟估计也这么干过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2016-3-20 13:15   我是从来不干这事的

网友AH:
这还是比较经典的机子,故障也比较常见,楼主不修??

网友AI:
联想B590开机无显,不插内存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J:
精典学习了!!!!!!!!

那得加点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这问题 最终是哪里问题

你的楼下说对了,不过由于自己失误换错了场管而出现第二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原来是主供电短路,滤波电容击穿了啊

是的,师傅看得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F:
额 好吧 学习了。。。楼主还可以哦

这么捧我,那得加点小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还有专门搞BGA的师傅啊,牛B

对的,老板配置的

网友:
学习得加分的

网友:
加点分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H:
这还是比较经典的机子,故障也比较常见,楼主不修??

这款机确实接到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I:
联想B590开机无显,不插内存报警

跑到内存了,接着查啊。集显供电,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