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战N5010 ,,, 不管动多少地方,,,没有思路就放手,,,,

楼主(2016-03-13):
           DELL 型号 N5010 板号 DG15    故障SMB大量的波但是内存没有一点点动作,关于这个机器 ,要是让你去修,你该怎么修,你会直接干显卡干玩显卡干南桥嘛,如果是,那么我说你该退出维修界了,,,此板是同行,它说换了新的显卡与南桥,反正有肯能的地方都修了,拿到我手上显卡 南桥确实都换了,,对此又是一个不好修的机器,维修路慢慢,但是还是要修的,,,,像这种问题,相信大家都有自己的维修思路了吧,就是把你直到测的地方都去测,首先把主板所需要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测一下,,,,那我们把内存的条件测一下,只是发现内存复位信号出来0,75V然后一下就变成了0,35V,这是什么情况导致的呢,相信到了这里你们都发现敌情了吧,会让它变低肯定是有所地方导致的,我们现在就抓住这个条件测下去,一定会发现啥啥的,就像CPURST复位变低一样,这个机器确实显卡很容易坏,但是我们要现实点,跟着思路走下去才会有结果,现在我要做的就是查复位从哪里来又走了那些地方,它去了一个MOS管之后就转换到CPU,直接找到MOS的上啦电阻,一看,电阻有点脏,一侧阻值变大了,到了这里就不用说了吧,直接短接,就OK了,,                                          如果你没有良好的维修思路,一直像以前干HP  v3000那样的话,,是没有用的,还不如不要修,果断放弃,直接换板秒杀,没有痛苦没有烦恼,是多么美好的事情,,,请你们不要再用你们所谓的三八斧了  害了别人更加苦了自己,,切记,,没有思路就放手,,

jmgszzz -1 楼主觉得有技术很刁? 谁不是从不会开始的

网友A:
开始还以为是AMD的呢,R908电阻问题不上拉导致内存复位不了,。这款机AMD才真心垃圾!英特尔还好点

网友B:
说的不错     没有思路就换人

网友C:
听起来很牛掰的样子啊!没遇过修不好的板子吗?

网友D:
这机器确实修得很不错,先从示波器的波形看出是没过内存,然后重点查内存,发现复位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始还以为是AMD的呢,R908电阻问题不上拉导致内存复位不了,。这款机AMD才真心垃圾!英特尔还好点

哈哈   INTEL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说的不错     没有思路就换人

是的  我不喜欢这里汗哪里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起来很牛掰的样子啊!没遇过修不好的板子吗?

有  肯定有的   怎么可能百分百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确实修得很不错,先从示波器的波形看出是没过内存,然后重点查内存,发现复位不正常

你懂得就好  要有思路

网友F:
看来楼主的技术很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楼主的技术很牛了

牛逼没有    比我牛逼的人太多了

网友:
细心修板更牛B

网友:
还是 许大侠牛逼  哈哈

网友G:
真正的修者 自然不会贸然加焊 或者换大芯片
这就是入门者和善修者的区别

网友H:
凡种故障 找条件总是可以测出它的毛病所在 !心细果断 维修最重要一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凡种故障 找条件总是可以测出它的毛病所在 !心细果断 维修最重要一环。

说的好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真正的修者 自然不会贸然加焊 或者换大芯片
这就是入门者和善修者的区别

天意版主  就是给力哦

网友I:
有时候没办法,只能试,运气好就好了,运气不好就亏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有时候没办法,只能试,运气好就好了,运气不好就亏大了

这样成本大洼   大侠

网友J:
郭少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修板行云流水  羡煞旁人

听话的孩子。 + 1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郭少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修板行云流水  羡煞旁人

互相学习哦

网友K:
呵呵,还是要测完再干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还是要测完再干嘛

是的哦  你以后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J:
郭少还是一如既往的犀利   修板行云流水  羡煞旁人

你还是不要备货了   型号太多了

网友L:
有点实力的,支持一个

网友M:
楼主思路清晰 并果断判断出问题所在极修好 小弟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思路清晰 并果断判断出问题所在极修好 小弟学习了

装逼了  杨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点实力的,支持一个

互相学习  大侠

网友N:
楼主的观点我不认同,新手们都是没有维修思路的,刚开始都是三把斧,只有遇到了换桥都不行的时候才会去研究电路,相信很多老手都是这么过来的,没有思路就换板,那就不是搞维修的了,没有思路的时候就应该去找思路,我倒觉得上家的那种怀疑什么搞什么的思路挺好的,这次乱搞了,但是只要修出来了,下次就不会再乱搞了,下次遇到一样的就有思路了,你说我说的是否有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观点我不认同,新手们都是没有维修思路的,刚开始都是三把斧,只有遇到了换桥都不行的时候才会去研究 ...

你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说的  用三八斧就算了  最起码你要懂得分析  不懂你可以去学  但是不要一年两年还是三八斧   那修的有什么意思 ,不懂就去学校学   或者找师傅

网友O:
三板斧貌似只有那些理论知识不扎实的同学会去做吧,要是时序学的好电路研究的透,谁还没事就三板斧,对不,思路要建立在良好的理论加实践基础之上。
楼主的思路非常清晰,这么修机才是真正的节约时间。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三板斧貌似只有那些理论知识不扎实的同学会去做吧,要是时序学的好电路研究的透,谁还没事就三板斧,对不, ...

是的  互相学习  如果一直三八斧 还不如去学校 或者找师傅,年付一年的这样  修下去很痛苦

网友P:
好难修啊,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难修啊,这些东西

慢慢来  就会  大侠

网友Q:
这是我就讨厌N5010,显卡容易虚焊,爱返修。。。。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内存复位异常,下次注意检查内存复位重要信号。。。

网友R:
我只能说,现在的机器,小元件引起的信号问题,要比BGA元件多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懂得就好  要有思路

在插上内存的时候,无法测200和202脚怎么办

网友S:
实录清楚明白~~~小的学习了!!谢谢大神的无私奉献

网友T:
导致内存不过的原因太多了,bios,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桥,显卡都有可能,还是挺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我说的  用三八斧就算了  最起码你要懂得分析  不懂你可以去学  但是不要一年两 ...

好吧,每个人理解不一样,各有各的苦衷,我一直想学好示波器,可是无奈我没时间  哈哈

网友U:
上拉电阻尽量不要短接,不然上拉电压短路的话会烧了内存的,它的电流很大

网友V:
这个是hm55芯片组的吧!内存复位还真没修到过,以后要休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这个是hm55芯片组的吧!内存复位还真没修到过,以后要休息了?

不急慢慢就会修道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上拉电阻尽量不要短接,不然上拉电压短路的话会烧了内存的,它的电流很大

没事   大侠     你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T:
导致内存不过的原因太多了,bios,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桥,显卡都有可能,还是挺难修的

慢慢查    总会欧结果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S:
实录清楚明白~~~小的学习了!!谢谢大神的无私奉献

你以后 也是秒杀的哦

网友W:
有些板子拿过来就被搞了这里搞了那里

网友:
引用 网友W:
有些板子拿过来就被搞了这里搞了那里

哈哈 所以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这是我就讨厌N5010,显卡容易虚焊,爱返修。。。。不过我还没有遇到过内存复位异常,下次注意检查内存复位 ...

哇   可的哇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R:
我只能说,现在的机器,小元件引起的信号问题,要比BGA元件多的多。

这个现在是的哦  大侠

网友X:
版主  是不是在查内存 复位 电压的时候  查图纸了。  没有图纸 ……。是不是也能想到 经个MOS管和上拉电阻进CPU了呢 ……。我只是好奇  ……不过  版主技术 还是牛X的

网友Y:
楼主维修思路说得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Z:
没有思路可以问啊 ,思路都是实战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Z:
没有思路可以问啊 ,思路都是实战出来的

说的好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Y:
楼主维修思路说得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大侠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X:
版主  是不是在查内存 复位 电压的时候  查图纸了。  没有图纸 ……。是不是也能想到 经个MOS管和上拉电阻 ...

我 不是版主  是楼主

网友X:
引用 网友E:
我 不是版主  是楼主

报歉呀  哈哈 楼主  你好  我只是问下  谁让你是个高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X:
报歉呀  哈哈 楼主  你好  我只是问下  谁让你是个高手呢

hh哈哈  没事哦

网友:
先抛开换桥  换显卡会不会好的原因  就是换大件太麻烦这个原因  我都不会随随便便去动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我不喜欢这里汗哪里汗的

是的 有时同行拿过来的明明PWROK还没有就将显卡干得一塌糊涂

网友AA:
做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AB:
三板斧是维修界入门手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做维修就是这样

哈哈 不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B:
三板斧是维修界入门手段

也许吧  大侠

网友AC:
三板斧是杀手锏  一般轻易不要用 杀伤力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C:
三板斧是杀手锏  一般轻易不要用 杀伤力很大

大侠就是大侠

网友AD:
这个故障藏得很隐秘,楼主直接秒杀,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个故障藏得很隐秘,楼主直接秒杀,不简单

ni ye你也可以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厉害啊,向你学习

互相学习  大侠

网友AF:
这机器的散热器很不好弄,想原封不动盖上去不用多久就会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机器的散热器很不好弄,想原封不动盖上去不用多久就会回来

哈哈 谭大师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厉害啊,向你学习

哈哈  大侠

网友AG:
这个经典,我被上了一课

网友E:
引用 网友AG:
这个经典,我被上了一课

哈哈   你以后也可以

网友AH:
楼主说的好,不过这款机器的散热器很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说的好,不过这款机器的散热器很是垃圾

确实哦   大侠

网友AG:
引用 网友E:
哈哈   你以后也可以

加一个好友呗!!向高手学习

网友:
呼呼行  互相学习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G:
加一个好友呗!!向高手学习

好 大侠  你以后也是高手

网友AI:
BIOS Recovery Boot Block is a special block of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I:
BIOS Recovery Boot Block is a special block of BIOS.

啥啥啥  不懂  大侠

网友AJ:
楼主技术强大,自信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技术强大,自信满满。

你也看哟  大侠

网友AK:
哈哈,放爱一条生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K:
哈哈,放爱一条生路

哈哈   差不多  大侠

网友AL:
没有思路也不会放手,但是也不是随便下手的,多看看也许就有路了

网友AM:
维修就是要细心测量发现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AL:
没有思路也不会放手,但是也不是随便下手的,多看看也许就有路了

不要太痛苦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M:
维修就是要细心测量发现问题!

说得好   大侠

网友AN:
真是没有思路维修多长时间也是自己苦恼啊,有了思路就能快速完成了,

网友AO:
维修人的,维修格局很重要,人只有大的格局,才会有大的发展, 努力吧楼主,成功在前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太痛苦  大侠

有时候没有思路多看看真的有路,不一定按时序走完后才看

网友AP:
这是戴尔最垃圾的机器,但也是我们收获最好的机型,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P:
这是戴尔最垃圾的机器,但也是我们收获最好的机型,楼主厉害

你也  一样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N:
真是没有思路维修多长时间也是自己苦恼啊,有了思路就能快速完成了,

哈哈  你懂得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O:
维修人的,维修格局很重要,人只有大的格局,才会有大的发展, 努力吧楼主,成功在前方。

你也一样  大侠

网友:
弄个电阻上去比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懂得就好  要有思路

测测116跟120

网友AQ:
楼主威武,平常客户着急根本没有时间这么细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Q:
楼主威武,平常客户着急根本没有时间这么细修

哈哈    是这样  大侠

网友:
有时候就是简单的问题

网友AR:
说的很有道理,维修思路就是要自己慢慢总结,三板斧抗得了一时,抵不过一世

网友:
引用 网友AR:
说的很有道理,维修思路就是要自己慢慢总结,三板斧抗得了一时,抵不过一世

说得好   大侠

网友AS:
楼主说的在理  像这个机器 我就测一下条件  不行就换版了 不得动大芯片

网友AO:
大侠谈不上,只是一位爱好,维修论道的人
多发帖子,多成长,论坛需要更多阳光的,维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O:
大侠谈不上,只是一位爱好,维修论道的人
多发帖子,多成长,论坛需要更多阳光的,维友。

你的版主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S:
楼主说的在理  像这个机器 我就测一下条件  不行就换版了 不得动大芯片

你懂得   大侠

网友AT:
是的  没思路的 换人 但是一般 师傅级的  都的做故障啊

网友AU:
原来是R908导致的MOS管D极无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T:
是的  没思路的 换人 但是一般 师傅级的  都的做故障啊

是这样  大侠

网友:
哎,,,啃啃啃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原来是R908导致的MOS管D极无电

似的   大侠

网友:
怎么啦   大侠

网友:
引用 网友AV:

说的好  大侠

网友:
你也 一样  大侠

网友:
厉害厉害,细节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