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笔记本 主板上的USB 3个不能用 小版上的 USB 能用

楼主(2016-03-13):
E420 笔记本 主板上的USB 3个不能用  小版上的 USB 能用   :
、  拆机 USB 电压都有,。  有遇见过的吗??

网友A:
电压正常 测阻值 和基本的USB条件

网友:
测测数据阻值吧   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压正常 测阻值 和基本的USB条件

测阻值  全部正常  另外一个3.0 黄色的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阻值  全部正常  另外一个3.0 黄色的可以用

测阻值  全部正常  另外一个3.0 黄色的可以用   都是600多

网友:
这上面都是正得

网友:
需要把USB的阻值都测一次

网友:
打完值没有,过流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问题就先刷个程序排除程序先

网友:
如果都是2.0的USB接口的话,先放下CMOS电压,或者你看下在BIOS里面能否正常使用,或者刷个BIOS,如果都不行的话,接口供电还有对地阻值,接口外观,如果都正常的话换个时钟芯片,查下南桥的48M时钟是否正常,还有南桥的32.768KHZ的晶振,都正常了建议换南桥

网友:
这个条件先查一下吧

网友C:
我想说  最简单的    1 进BIOS  恢复一下出厂   2   从装一下系统 不行 在修主板

网友:
接口啊,电压,有无断线啊

网友:
测试一下数据,线路没有问题就是桥吧

网友:
刷程序 USB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说  最简单的    1 进BIOS  恢复一下出厂   2   从装一下系统 不行 在修主板

BIOS里面没办法用。

网友:
三星RV420 一共是三个USB接口,有二个在一起的时好时坏,有一个单独的就一点都不能用,但是都通电,有没有人遇到过,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桥坏了呀,引脚对地数据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