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312的一体机有开机声音但黑屏

楼主(2016-03-13):
不往前查查LCD_PANEL_PWR和VIDEO_ON两个信号怎么来的吗

网友:
开机白屏是你没装系统,

网友:
看来是静电引起的奇怪问题了

网友:
现在黑屏 看下是不是 暗屏了 若是按着暗屏维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往前查查LCD_PANEL_PWR和VIDEO_ON两个信号怎么来的吗

这两个信号是0V应该是正常的吧,你看管子q9001 2脚是接地,如果有电压的话,那么这个管子导通,3脚电压就对地去了

网友:
遇到过这种问题,没搞好还给客户了,哎

网友:
Q9001的3脚电压是不是低电平有效的开启信号呀 往上查。问题应该不在这,看看屏线口有没有破

网友:
我也很好奇~~希望楼主解决后回复我一下,谢谢

网友:
问清楚客户动过哪里   再决定维修方向

网友:
加焊显卡估计就可以

网友:
仔细看下是不是屏线插斜了,把接口插坏了?上次碰到一个也是换硬盘,搞白屏的,就是屏线插歪了,把主板上的屏供电管子烧了

网友:
奇怪问题了

网友:
听说苹果的硬盘带程序的,不能随便换的,你把原来硬盘装上去试试看正常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