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 ms-7583 ver1.0 奇葩维修醉了

楼主(2016-03-13):
故障现象:第一遍开机档内存 EO 。第二遍开机就是风扇一转一停如此循环。要想让主板重新跑e0必须把所有电源都拔掉。再开。要想出来风扇一转一停循环现象。在主板跑e0时。点开关排针关机。在开机就行。(不拔电源)ps:看到这里想必大部分人第一反应刷bios  。对头。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那就开始吧。刷了3个版本的。不行。果断不刷了

ps2:以上可以知道。肯定不是bios问题。提示一下这是h55的主板。这芯片组。缺电压也会出现风扇一转一停。下面就开始测电压看哪个没出来。两个现象电压对比。发现cpu电压不对。他不对就先干他了。首先找到控制芯片up6218。发现开启无电压。

到这里我很纳闷。为什么第一次开机会跑e0 而且有cpu电压。先不管那了。按照图纸跑线了。V星的板子就是比较烦人。连个j8零件号都不标。跑线跑的累死人呀。不过还好。最后还是找到位置了

看到图纸测q23 g 级 居然是0v。显然不对。于是继续找q20 。没想到一个笔点q23的g级。另一个在附近扫。就是找不到。没法只好拆掉q23 看g级的走线。。发现走线就是旁边的一个三级管。 但是3级管的c级 就是不和q23的g级相通。为了继续验证看到底对不对。旁边的3机管拆掉。然后清洗。发现q23 g就是连接3机管的c 为什么不通呢。最后的结果就是
3机管c点下面腐蚀导致不通.就是小圆圈哪里。

于是找到细铜线。连起来。如下图。

补好了。赶紧上机测试。跑到b8停2s 顺利跑吗完成。
修完了。感觉太奇葩了。如果不拆掉旁边3机管。看走线。恐怕这个q20是找不到了。
写贴辛苦。来的人都加点分。在这里提前谢谢了。

网友:
V星的板子越来越不行啦

网友A:
嗯,现在的PCB没标示,然后没点位图跑线路确实比较麻烦。
我自己的机器用的也是V星的H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现在的PCB没标示,然后没点位图跑线路确实比较麻烦。
我自己的机器用的也是V星的H61。

感谢加分哈。主板没标示就算有图纸。还是要跑线。

网友B:
要是我就会先把Q23拆掉,因为它的G极在正常状态下也应该是0V的,不知道楼主凭什么经验说它不对。

我分析一下,楼主最后找到G极没有跟Q20的C极相连,这个故障点是对的,因为Q23是场管,它的G极不能悬空的,一旦悬空了,场管就可能击穿直接导通

网友:
V星的板找位置确实辛苦,元件没有标识,跑线看的眼睛花花!

网友C:
Q23G极本来就不应该有电压,我想问你把Q20C极和Q23G极连接后有电压吗?个人感觉你找的不是Q2。

网友:
引用 网友C:
Q23G极本来就不应该有电压,我想问你把Q20C极和Q23G极连接后有电压吗?个人感觉你找的不是Q2。

我又没说那是q20 只是q23的g 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会先把Q23拆掉,因为它的G极在正常状态下也应该是0V的,不知道楼主凭什么经验说它不对。

我分析 ...

旁边的q20只是猜想 。正常情况假如他是q20 c 待机有5v 是不是q23 g也有5v才对。开关机q23 g 都没变化。显然不对吗。要么高要么低。

网友D:
LZ是哪期的远程啊。。。在不在我们50期的群里?LZ厉害啊主板什么标识都没都被你找到,跑线就是累死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是哪期的远程啊。。。在不在我们50期的群里?LZ厉害啊主板什么标识都没都被你找到,跑线就是累死人了

我很早的。想想应该是29期的吧。

网友:
看的人都辛苦,不要说你修的人了,点赞。学习了

网友:
楼主检查的挺仔细的,元器件下面的线是不容易注意到,不过这个板子看着像进过水的

网友:
V星的板子奇葩问题多

网友:
不触发的板子最不好修了

网友:
q23 g 级 居然是0v。显然不对可以解散下吗

网友:
没有标元件的号的板子可以买个小铜刷,直接板子上刷跑线就快很多

网友:
看来是口水溅到主板上了 哈哈

网友:
原来铜刷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V星的板找位置不好早

网友:
V星和技嘉都是好厂家,至少有图方便大家有福利。恭贺楼主。辛苦修机器。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