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5 2380p网吧用的CPU配主板的话配哪个型号好?

楼主(2016-03-13):
网吧用的大板我查了一下,有B75和Z77,不知道有什么区别,配i5  2380p哪个好,用不用和原来必须一样的主板,新的主板换上去后,需要不需要在服务器上装驱动呀,玩的机子没有硬盘,没法装驱动

网友:
普通家庭用吗

网友:
网吧有坏的主机,维修的。

网友:
i5 2380P默认主频3.1GHz,最大睿频3.4GHz。搭配P67/Z68/Z77这样的板子可以额外获得4个倍频,也就是3.5GHz的主频,最大睿频3.9GHz。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Z系列是属于高端系列,B属于低端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