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载cpu 承受温度

楼主(2016-03-13):
板载的cpu  一般能耐多少度高温。 取下来cpu已经变形了。不知道有没有挂

网友:
无铅的也得让焊点熔嘛

网友:
这个很麻烦。

网友:
改用有铅的来做

网友:
贴那么宽的锡箔纸会影响温度

网友:
都变形了你说挂了没有哦,

网友:
有件吗  你咋搞下来了呢   加焊下试试呀  这活不干也比搞下来  搞变了模样好耶   `~~~~~

网友A:
这玩意你都敢动   佩服   就不说取下来了  你买个换上  成功率都是很低的

网友:
其实也没有什么。这种桥,本身新的也是有一定弯曲的。别怕。继续做就ok。不一定会有问题

网友:
这玩意贵呢,坏了就换板子吧

网友:
维修, 没法混下去。

网友:
你温度 如果是基地的机器至少超过了260  这个U很容易挂 不是坏了是变形 变形就是报废

网友:
这个板子交换才200多 你这样搞一下 交换不了  搞不好就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你都敢动   佩服   就不说取下来了  你买个换上  成功率都是很低的

成本太高,风险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