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AX进系统特别慢

楼主(2016-03-13):
接到一台G460AX用户反映进系统特别慢,拿到手后开机确实特别慢,10多分钟还不能进系统,等了有17-18分钟终于进入系统,用起来也特别卡,初始以为是系统问题,找个U盘来安装发现进入PE也特别慢,算了,拆下硬盘在别的机器上把系统装上去,再装回来发现同样如此,又怀疑是不是硬盘本身问题,找了一个好硬盘装上同样如此,最后内存也换了,还是如此,没法子拆开机器,查看主板非常干净清洁,先放一下BIOS电池的点吧,拔下电池,短路原来电池接点,再装回去,试着开机试一下,发现很快就能进系统,还有这样的问题,这时少见!

网友:
难不成是静电所致

网友:
应该还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A:
其实在没拆机之前   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你说会不会秒杀呢

网友:
短路原来电池接点?楼主这是如何短接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没拆机之前   进BIOS恢复一下出厂设置  你说会不会秒杀呢

不拆机是不能放电的,在壳子里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拆机是不能放电的,在壳子里面

不是只有放电  才会对BIOS进行出厂设置的   BIOS里面也有的  你不知道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有放电  才会对BIOS进行出厂设置的   BIOS里面也有的  你不知道吗?

嘿嘿  按个试过,调用默认的BIOS,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