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求助,华硕平板液晶屏有红蓝竖条

楼主(2016-03-13):
是液晶屏坏了吗?
谢谢各位!

网友:
这是屏坏了,,,,。。。

网友:
这就是屏幕坏了,换吧

网友:
哎吆,你这是液晶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是不是101型号啊。。

网友:
屏坏了拉出去修吧

网友:
  看此时是否能触摸正常,如不正常,需要换屏总成,如触摸正常出现线条 可能需要单换内屏,节省成本。  也可能内部排线接触不良导致。 若不是维修师傅请勿拆卸。

网友:
那就将就着用吧,触摸也不太好用,断触,长按功能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