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610 显卡 这样的横花闪跳 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03-13):
铭瑄610 显卡 这样的横花闪跳 是什么问题?屏幕浅蓝色的线条不断跳动 (闪烁)

网友A:
是花屏,也有可能是屏自身的问题

网友:
测显卡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花屏,也有可能是屏自身的问题

屏没有问题的。

网友:
之前遇到一台集成板的主板也是类似这样的现象。。换内存没好。。。可能是主芯片问题吧。。有空加焊看看。

网友:
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的又处理好了的师傅吗

网友B:
感觉还是GPU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GPU的问题,加焊一下试试吧

会不会是周边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