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可调电源安泰信APS3005Dm电压跳变报警问,告别原有碳膜电位器易坏的特点

楼主(2016-03-13):
首先淘宝网购4个3590S多圈电位器(经久耐用)和4个相应的帽子

拆开电源,拆下原有电位器,电压的粗调为50K,细调为5K,电流的粗调为10K,细调为5K,把电位器最中间的一个脚用导线焊上,然后将导线焊到线路板上相对应位置那个独立的孔上,两边的两个脚用一根导线串联起来,然后焊到线路板上两个相通的孔中的任一一个。焊好后会装不进去,这时要把面板上的孔用斜口钳插进去转动扩大,再用尖嘴钳插进去转动磨平整。

网友:
兄弟的方法不错了,我的机子跟你差不多了,也要换了。

网友A:
1K的那个就不要换了,换了很难调,扭半天扭不到你想要的电压值,一搬是换粗调,细调用原来的。这种多圈线绕精密电阻转起来真是蛋疼的

网友:
电位器,滑动变阻器?  调节 电源 电压电流值的 控制扭 。 DIY 难度  可以看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K的那个就不要换了,换了很难调,扭半天扭不到你想要的电压值,一搬是换粗调,细调用原来的。这种多圈线绕 ...

为什么  我用103的 还是调的蛋疼呢  要转很多圈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我用103的 还是调的蛋疼呢  要转很多圈呢············

103的调起来都那么蛋疼,想想看,如果是1K的调起来会怎么样,根本没有意义了

网友C:
我们店里的破电源还想调?能用19V就不错了,抠门老板。。。啥都舍不得买

网友:
这个东西坏的多啊!!

网友:
高手 就是 高手   什么都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3的调起来都那么蛋疼,想想看,如果是1K的调起来会怎么样,根本没有意义了

可调 改小的吗?  改1k的??这个真的可行吗?

网友:
除了这种多圈电位器,还有别的选择吗?好的电位器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K的那个就不要换了,换了很难调,扭半天扭不到你想要的电压值,一搬是换粗调,细调用原来的。这种多圈线绕 ...

慢慢调,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D:
这种精密电位器要拧很多圈才能到想要的值,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精密电位器要拧很多圈才能到想要的值,比较麻烦

习惯了就好了,一般也就是几圈,毕竟不用从最小阻值拧到最大阻值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是个好经验,先记下了,

网友:
反正我每年都换

网友:
这么复杂都能想的出来

网友:
4年前,新机买回来只用了半年,电位器就完蛋了,马上换上很久以前玩功放板用的电位器,一直正常使用至今。原厂那电位器的质量真是不敢恭维。

网友:
那就按我的方法改装试试,以后不用每年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店里的破电源还想调?能用19V就不错了,抠门老板。。。啥都舍不得买

哪天直奔30V去就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