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205TA 版号X205T BIOS

楼主(2016-03-13):
在官网上没有找到

这个是在亮机的再BIOS下升级的   X205TAAS212.zip (2.26 MB, 下载次数: 131, 售价: 2 分下载分)

网友A(2016-04-13):
自带WIN8系统,我想改WIN7,刷了可以装WIN7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带WIN8系统,我想改WIN7,刷了可以装WIN7嘛

不刷不能装W7 ? 应该也可以安装w7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刷不能装W7 ? 应该也可以安装w7的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DOS下刷的吗?U盘都是直接进入PE桌面了,根本没得选择进入D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问题,你是DOS下刷的吗?U盘都是直接进入PE桌面了,根本没得选择进入DOS。

下载的文件 放到U盘里面  在BIOS里面可以升级的额

具体操作你可以百度下

网友(2018-09-07):
引用 网友B:
下载的文件 放到U盘里面  在BIOS里面可以升级的额

具体操作你可以百度下

        我的能开机不显示硬盘,刷BIOS 用U盘可以刷吗

网友(2021-08-02):
“这个是编程器直接刷写的  X205TAF1212.zip “  亮机正常,感谢楼主

网友(2022-10-11):
编程器刷的能亮机,认不到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