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mini1换了屏幕为什么外壳盖板盖上锁不了屏幕,原装放上去就可以

楼主(2016-03-13):
ipad-mini1换了屏幕为什么外壳盖板盖上锁不了屏幕,原装放上去就可以,请大虾指点,谢谢

网友A:
把原来的HOME键排线换上去。上面有霍尔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原来的HOME键排线换上去。上面有霍尔元件

谢谢大哥指点

网友:
一般HOME键排线和锁屏功能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