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求三星 2243E竖屏维修方法

楼主(2016-03-14):
冷机有时正常显示,10分钟左右就这样了,屏的电压正常。求维修方法

网友:
满屏竖彩线,你这是屏挂了的节奏,想修好,用压屏机一试

网友:
这个是液晶屏坏了吧?我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正常的时候电压和不正常的电压都一致?

网友:
三星的啊,基本就可以判定屏坏了,楼主可以用通用板点屏试试。

网友:
是屏有问题,,,,,,,,,,

网友:
通用版都试过了一样,不行

网友:
gf是更好看空间和客户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