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M5-481PTG上电缺电压维修一例与ASUS二修未修复一例

楼主(2016-03-14):
机器型号 图1

主板正面 图2

主板反面 图3

主板板号 图4

上电电流只有 0.151  图5

很明显是缺电压,先测下主板各大供电先,发现电感PL5电压偏低,看图纸正常应该是1.8V 图6

实测只有 0.81V  图7

示波器打电感后端,波形也不对 图8

查芯片TPS54318工作条件时发现外围好像少了两个东西,有被拆掉的痕迹 图9

经查对是芯片第7脚与第9脚处的两个电容缺失 图10

查此芯片PDF 第7,9脚定义 图11 图12

翻译得出以下结论 图13 图14

第7脚是一个频率补偿引脚,第9脚是慢启动,具体看翻译吧,我也不大懂 哈哈
从料板找了两个电容补上先 看图15

细心的人会发现两个颜色不一样,颜色越深,容量越大,所以PC41我尽量找颜色浅的,上电测试,电压恢复正常 1.86V 图16

电流也都上去了,接屏幕正常显示 图17

下面简单的说下另外一片ASUS K43SV的板子,此板最终维修结果宣布报废,为啥报废请听我简单说来
此板为二修板子,但我手上同事说外接内接都不显示,但是USB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上家做过南桥跟显卡,到我们这又加焊了南桥跟显卡,现在板子到我手上,外接USB键盘果然键盘大小写可以切换,但是屏幕不显示,在要测量屏接口条件时看到了这个地方烧黑了 图18

点位图发现是一个电感,是19V给屏接口的 图19

测阻值无穷大 图20

直接换上一个0欧姆的电阻上电还是不行,测EDID也没反应 图21

怀疑显卡缺条件,测量发现显卡供电居然对地短路了 图22

于是拆掉显卡发现主板显卡焊盘鼓包 图23

测量发现主板内部PCB已经断线了 图24

总结,此板原先应该就是19V电感烧坏导致不显示,最后被上家做BGA干鼓包直接搞死了,不知道大家看完我的帖子有何感想,不妨写下来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A:
第一个人为拆件 第二人为误修    希望更多的客户看见 维修请到专业地点检测维修!

网友:
不错啊,真的很仔细啊

网友B:
传说的三把斧,果断干死一个机

网友C:
你修宏碁的不少啊!白皮书分析的够牛的,K43的上家用的什么BGA那么多的仇恨把下面干的那个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人为拆件 第二人为误修    希望更多的客户看见 维修青岛专业地点检测维修!

更正一下  维修请到专业地点检测维修

网友D:
上家是不是做BGA温度是不是套高了导致鼓包了,楼主

网友:
细心决定成功

网友E:
看到后面PCB板干坏了,真可惜,不然你修好也是很容易的事

网友F:
很多不会修的,报价低,能捡到就捡,捡不到,就害死二修师傅,客户都是搞性价比,到最后类,性价比不错,要换新电脑.

网友G:
要是是双显卡估计还可以亮,最多独显不能用

网友:
第一个宏碁修的不错,替第二个华硕默哀三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传说的三把斧,果断干死一个机

呵呵,那是人家BGA乱搞搞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人为拆件 第二人为误修    希望更多的客户看见 维修请到专业地点检测维修!

哈哈,还是天意哥看的够远,考虑的够多啊,我都没想到这点,确实选择维修点不可以贪便宜,不然就是这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修宏碁的不少啊!白皮书分析的够牛的,K43的上家用的什么BGA那么多的仇恨把下面干的那个样了!

这边宏基的机器很多,自然修的多,白皮书没看过   呵呵,上家估计也是瞎搞,硬给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家是不是做BGA温度是不是套高了导致鼓包了,楼主

我猜肯定主板没有放烤箱,容易鼓包,加上他温度调节不好,直接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到后面PCB板干坏了,真可惜,不然你修好也是很容易的事

是啊,这个故障就是那边19V的电感烧掉了而已,小问题一个,就被这样活生生的搞死掉了,真的可惜了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多不会修的,报价低,能捡到就捡,捡不到,就害死二修师傅,客户都是搞性价比,到最后类,性价比不错,要换新电脑 ...

所以找维修还是要找信誉高的地方去维修的好,虽然价格高点,但也多不了多少钱,现在普遍维修价格都低,所以没必要为了20 30块钱冒那么大的维修风险,你说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是双显卡估计还可以亮,最多独显不能用

恩,是啊,能改当然是最好啦,还用起来稳定些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