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这个答案是否对的,有心的朋友来一起验证下吧

楼主(2016-03-14):
              写的这个纯属事实虽然走了点弯路但我觉得直了,希望有心的朋友能跟我验证下这个问题【BQ24725和BQ24725A能否代换】      昨天接到一台宏基E1-571G,说电源口松让帮忙看下,接上可调电源发现没反应,拆机测量发现并非是电源口的问题,跟客户沟通了一会,最后留机维修,发现公共点的电压不对才3点几伏而且还伴随着逐渐减少,测保护隔离发现保护管没有导通PQ9/PQ10,测保护隔离芯片条件20PIN VCC/6PIN ACDET都ok而就是不输出ACOK,我们库里没有此芯片只有24725找出他的pdf对比着引脚定义是否一样,如下:

于是就换了一个BQ24725,结果原故障,看来不是芯片的事啊,就把隔离管都换了结果公共点出来了,简单装机发现不上电池能开机进系统功能一切正常,装上电池不开机能有充电反应,开机到win7标那必保掉电,把原来的芯片换回去上电池也能进系统功能一切正常

         希望看过这个帖子的朋友手里要是有这种芯片的机器不妨可以试下看看BQ24725和BQ24725A能否代换

网友:
脚位一样,绝对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两者之间可以代换的

网友:
型号一样的  代换基本没啥问题

网友:
bq24753 都可以,这俩应该也行

网友:
应该是可以代换的,但是楼主确实出现问题了呀,下次遇到试试看

网友:
脚位一样是可以带环的

网友:
看图因是可以的,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A(2019-11-05):
8脚和9脚是串口通讯连接线,可能协议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8脚和9脚是串口通讯连接线,可能协议不一样

查了手册,它们俩支持的电池节数不一样的

网友:
有些脚位定义一样。但是不一定能代用。有些换过后能开机但是不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