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KX-FT872CN 传真机 自动进纸

楼主(2016-03-14):
松下 KX-FT872CN 传真机 放入纸后 自动进纸。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打印机自动进纸打印,原因如下:
  1、检查是否有打印任务没有取消;
  2、检查打印机是否共享,是否有其它用户连接打印;
  3、检查系统是否中毒,对系统进行杀毒软件操作;

网友:
拆进纸检测传感器

网友:
如果上面的都试过了,不妨试试搓纸离合器,有的时候搓纸离合器卡不住了也自动进纸。

网友:
跟你说下,这种传真机放进原稿到检纸传感器时,就会自动进纸,到扫描头下就会停住,这时等待复印或传真的指令,这时才会复印出或接收到传真件。你这个机器自动进纸是对的,但卡纸吗,你没说清楚?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是个好经验,先记下了,

网友A:
自动进纸是有一个控制传动轴得离合器坏了,就传真机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动进纸是有一个控制传动轴得离合器坏了,就传真机里面

多谢。传感器已更换。故障已解决。

网友:
纸路传感器坏,导致不断走纸是吗,这个机器不报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