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3插座的引脚定义哪个老师有?

楼主(2016-03-14):
今天修一块七彩虹n.c520 D3主板,采用AM2插座,但只能上AM3cpu,内存不过,查到内存插槽的236,237引脚不通,但没有cpu插座引脚定义图,求哪个师傅给一份
cpu
内存不过

网友:
那就说明不是CPU座子问题
应该是内存SPD得问题

网友:
只有图纸吧。你这个估计还有内存条件不足

网友:
是这样的,这两根引脚打值为无穷大,正常有阻值的,跑线不知跑到哪里

网友:
刚看了欧文师傅的一个帖子,仔细看了一下发现VDDSPD线烧了,也是被IDE槽挡住了,现在还有236脚,这两根线通到哪里,再看下现在发现236,237是连在一起的呀,看来就是3.3v烧断了,赶紧飞线试机,成功跑马

网友:
查下D3的条件吧DDR3测试点 长段朝上中间隔断左边上方第2脚为主供电,下方第1脚为复位 118 238 SMB 236 SPD 1脚REF电压 240脚 VTTDD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