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R3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6-03-14):
联想C320R3 板号QUA
症状 待机0.010 开机上电至0.042掉电,这种故障我已经修到过几次,上次C320R4
是由于转换电压不正常引起的掉电,而不正常是因6脚MOS管的G极导通电压不足. 经测PR261只有3.3V应该要有16V才对
经热风抢吹了一会儿,PR261电压正常了.由于没图纸,我估计是内层有断线,加热了一下又能用一会儿,为了以防返修,跑线路跑到PR261和PR264的一头相连, 飞个线.

网友:
好经验 加分鼓励                    沙发

网友A:
导通不良能不能直接去掉这个管子 直接短接过去呢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这机器,先记住了,相信以后会用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通不良能不能直接去掉这个管子 直接短接过去呢

如果是断线肯定就不行了

网友B:
楼主啊,,你这帖子发来的晚了啊,,,我给客户换主板了啊,,搞死了

网友:
好技术,没图纸都能修起来.

网友:
这个是一体机的吗   感觉一体机的不好搞

网友:
是二级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
广达的这个15v是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虽然看似简单,但是需要多年的功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你这帖子发来的晚了啊,,,我给客户换主板了啊,,搞死了

换下来的主板可以修起来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辛苦了,收藏

网友:
楼主修了很多这样的机器啊

网友:
类似故障,很多是电阻一端腐蚀了,修的比较多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 我这有台跟你相似的问题.搞了好几天了. 有时加热可以用几天.用你方法试下

网友:
好经验 加分鼓励

网友:
这个确实通病 上次遇到过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