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5420

楼主(2016-03-14):
接了台戴尔机器  第一次开机显示  关机再启电流恍一下停在1.2不动  拔掉电源换条内存再开机又能开机了  关机再开 又是1.2不开机  重新换回原来的内存  又能开机   也就是换一下内存  第一次能开机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  遇到过

网友:
有结果了说一声

网友:
已修复  的确是BIOS引起的  在论坛下的资料  写上ok   在开机状态因为是电源试机有错误提示 对比发现坏的bios错误提示字体大  而好用的bios字体小很多  可能这也能引起注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看看  遇到过

谢谢  有你的帮助让我下决心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有你的帮助让我下决心刷bios

恩  刷BIOS应该会好

网友:
bios问题现在很多哦,也可以引起很多奇离古怪的问题

网友:
Dell但我是加焊北桥基本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