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320R4进系统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6-03-14):
联想C320R4进系统不定时黑屏,换过系统,设置里关了省点功能,关了休眠。黑屏时关机还有系统关机声音。拆板测屏供电为0V。高压板背光开启电压0V。亮度3.3V。怀疑过显卡,加焊过 故障一样。如何下手?

网友A:
查供电电压的来源和控制的来源.不要在三板斧了.

网友:
一步一步来 多数是屏供电问题

网友:
屏供电是EC发控制控制信号,该信号为低电压  肯定是没发出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供电电压的来源和控制的来源.不要在三板斧了.

是什么情况EC才发出关闭控制屏供电和高压开启信号,毕竟这个时候机器是正常工作状态

网友:
一般来讲 机器不正常时应该会关闭高压开启信号和亮度调节信号,而我的机器只关闭开启信号 亮度不关闭

网友:
该机器的图纸

迅维网chinafix.com_c320r4图纸 CIH61S daoquamb6do.pdf

网友:
屏供电是EC发控制控制信号,也许可以

网友:
我这台不稳定, 搞得很烦了。

网友:
是在不行就给个电呀

网友:
强制给电是没有用的,最多也是灰屏。

网友:
把显卡停用了故障就再也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