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掉电。附带图纸

楼主(2016-03-14):
拿到手插上电跑马到 0.60停止2秒掉电 咦!  论坛看看吧  说什么有通病什么啊 说什么的 都有, 拆开 看看吧 经过 耐心 细心的 观察 有那么一点 进水的 痕迹,在看 是不是短线了  测量一下就是

好了 问题 找到了 下载图纸 看看吧  是个 3valw 转3vs的 电压 缺少 导致掉电的

经过 飞线  补件 ,,,,

轻松 搞定 加点不掉电了  加分也不掉分。  附带图纸

会员 912911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为什么会少件呢?

网友:
因为我  牙刷 刷掉的  你要问我 为什么会刷掉呢   因为 它该掉了, 你要说 慢点刷不行吗   不行 掉就掉了 说明 它 该掉了   ,,,,,,,,,

网友:
刷板子刷重了 晕 腐蚀我一般都是加焊油 补焊下 再刷

网友:
进水的 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进水的就是查断线

网友:
欠压保护,细心点没错

网友:
进液腐蚀,有掉件???用这么麻烦吗?、?

网友:
进水的就是主要 查断线

网友A:
能刷掉的元件说明也不起作用了

网友:
我经常也刷刷刷,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刷掉的元件说明也不起作用了

对于这位大哥的发言 我给你打101分 那一份是对你的  精明勘测 专业细心 ,也是一份鼓励 也是一份祝福 也是一份 喜欢  ,,,,,,,,,

网友:
这个修的还是很爽!可以收钱了

网友:
感觉的 小心点   掉件很伤的

网友:
刷刷就掉件说明是改换了

网友:
用心细心耐心专心恒心狠心就能拿下了哦,不狠心机器修好了客户说吧修了咋办???

网友:
看来进水进得比较少啊,故障点少!

网友:
这么爽。这么快就搞定了。

网友:
我也想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