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i 所有USB不能用

楼主(2016-03-14):
t410i所有USB不能用  bios刷过、桥换过QM57的 还是不能用 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

网友:
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5V供电有没

网友:
5v有  供电都正常

网友A:
是不是5V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网友:
我的U盘没壳子   U盘上都有5v   键盘也不能用

网友:
2数据线对地阻止

网友:
2 3 脚的 阻止正常不?  你看看有没有48M晶振吧

网友:
桥USB模块供电有没

网友B:
只要供电接地正常,BIOS也刷了,那就是桥了,因为USB中间的两条数据线直接进PCH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供电接地正常,BIOS也刷了,那就是桥了,因为USB中间的两条数据线直接进PCH的

换过了  2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5V转换电压出问题了

正常的

网友:
打下阻值量下电压,没有这么难吧

网友C:
Think的机器有个专门的芯片来管理USB的,刷下那个RO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Think的机器有个专门的芯片来管理USB的,刷下那个ROM吧

是八个脚的吗

网友:
那个专门的芯片我记得很多脚

网友:
ibm有个usb bios你可以试一试我手里有一台需要什么测试数据我可以帮你量一量

网友:
qm57有没有专门设置usb接口transmit和load 电阻的管脚,管脚名通常叫做usbrbias,可以查下是不是阻值不正常了。另外有没有时钟,overcurrent管脚电平正常

网友:
桥换了故障还是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