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5R-5521 版号LA-9101P电流跑0.8

楼主(2016-03-14):
机子示波器测过内存了。想加焊显卡,不行,刷BIOS.OK南桥BIOS

网友:
单元用得起哟

网友:
我的会报警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
顶下!   今天遇到一台有报警声,刷了可以亮机了、

网友:
真好今天接了一台15R,开机报警电流上到0.79.。。刷个试试,看看行不行。。

网友:
遇到了一个一样de 问题的  拿来试试

网友:
刷了EC的不行啊  再试试桥的

网友:
BIOS引起的掉电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无生命该附件无法读取 无法下载 我急用

网友(2016-04-13):
我的也是这个现象 下载下来时候 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厉害啊 高手啊我刷一个看看

网友(2016-11-23):
希望都是通病

网友:
下来试试 谢谢

网友:
一般我都是刷了BOIS再看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