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不触发修复

楼主(2016-03-14):
机型:X43S   故障:不触发
昨天接到一机华硕X43S不触发,电源开关没反应灯不亮,待机0.029看着像正常的,判断主板问题拆机看了下板号:K43SV REV:2.0测试了下3V,5V没有论坛里找了下这机没有图纸只有维修指南和点位图纠结啊,不过翻了好几个贴子在里面学到不少东西,其中最实用的一招就是判断主板是通电就出35V还是按开关后在出来的。这机子看贴子是上电就有35V,量了手上这个板子没出来,各电感阻值都正常,看了下待机芯片是RT8206A,这芯片使用也蛮多的,量了下主供电,REF,LDO都正常,35VEN脚位14脚和27脚都只有1.8左右貌似不正常看了下点位图这两个脚位同时连到PD8100 PC8110 PR8116 ,PD8100没有安装不管,量了下PC8110没有短路阻值500多欧,PR8116另一端SUS_ON_PWR电压也是1.8看了下与SUS_ON_PWR相连的有PR8128 PR8121两个分压的,不过实物上PR8128没有安装不知道是掉了还是本来就没有安装,不过PR8128另一端是+3VAO,直接一沱锡把PR8128直连了上电待机居然掉到0.023左右,按下开关电流直线上升到此修复。华硕机有点烦没原理图不知道这个SUS_ON_PWR原本是那里发过来的导致电压被拉低不知道是那里有漏电还是其它原因有知道的可以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