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97(820-2610-A)不触发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6-03-14):
机器型号:MACPRO A1297
板号:820-2610-A (2009)
故障:不触发,开不机
接机按开机无反应,电流表0.06,拆开事目测主板没有修过。

拨掉电池接电流表仍为0.06,不触发。插回电池电流表电流慢慢跑上去了,不过只是充电,充了会还是不触发。

拆了主板对照板号在论坛里搜到一份完整的图纸,但是点位硬是打不开,后才发现并不是苹果图纸常用的看图软件,稍后我再附上看图软件。
对照图纸按检测流程走了一遍,发现开机信号PM_PWRBTN_L没有被抬高,往上查到RSMRST_PWRGD也为低,再上查RSMRST_PWRGD由
U7840发出,U7840的5、6脚都为高电平,满足输出条件,因此问题锁定为U7840和EC,换过U7840后开机了,可等板冷却下来故障依旧,
最后换EC解决。

网友A:
换了IO 会耐用吗?这个机器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IO 会耐用吗?这个机器会有这样的问题

电子元件坏了就换呗,再说09年的机器,六七年才坏,挺给力的了

网友B:
U7840 5 6脚为高电平  第3脚也要为高吧

网友:
技术好,头像也很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U7840 5 6脚为高电平  第3脚也要为高吧

确实为高,你很细心地看了

网友:
兄弟的鉴赏水平很高

网友:
楼主技术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U7840 5 6脚为高电平  第3脚也要为高吧

上次修过一个

网友:
谢谢了,不过是一个典型的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的帖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赞一个

网友:
苹果的机子呀不好修哟。

网友C:
我去 亏大了  下载了 都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去 亏大了  下载了 都用不了

你下了图纸吗?能用的,我用着的,修完机才上传的。假一罚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