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主板TGS215TR维修

楼主(2016-03-14):
主板:TGS215TR
故障:待机0.044 上电 0.087 不动

       测 3V 5V 正常,触发后 3V 5V 二级电压没有。

PQ29受控于 PQ33 双702 MOS管,测PQ33 pin5 无电压。这个板没有图纸,跑线跑到 IO  8775E 旁边的 OQ4 如图

OQ4 的 c级 上拉电阻 OR162上 有3.3V,b级待机时有3.3V电压,触发后为0V,应该跟S3#有关,这里不用继续查。

更换 OQ4无效,换OR162后正常。

记录一下,省的下次碰到还要跑线路。加分吧!加分吧!加分吧!重要的事说三遍!

网友A:
S3不是为高电平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S3不是为高电平吗?正常?

画的图里面 s3# 相关的电路,不是指s3#,图没画好,帖子里我说明了的

网友:
这个要标记一下

网友B:
电梯直达1#  发表于 2016-3-14 12:00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分享微博 微信 贴吧 一键 主板:TGS215TR 故障:待机0.044 上电 0.087 不动         测 3V 5V 正常,触发后 3V 5V 二级电压没有。      PQ29受控于 PQ33 双702 MOS管,测PQ33 pin5 无电压。这个板没有图纸,跑线跑到 IO  8775E 旁边的 OQ4 如图       OQ4 的 c级 上拉电阻 OR162上 有3.3V,b级待机时有3.3V电压,触发后为0V,应该跟S3#有关, 这里我没看明白,触 发后为0V你说的是三极管B极还是C极?

网友:
无图的板我直接修不好,楼主跑线路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梯直达1#  发表于 2016-3-14 12:00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分享微博 微信 贴吧 一键 主板:TGS215TR 故 ...

我说的是 b 级 3.3V 到 0V变化 ,但是 C 级一直是 0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 b 级 3.3V 到 0V变化 ,但是 C 级一直是 0V

B极触发后怎么会为0V呢?0V的话等于把S3#给拉低了,S3拉低的话机器就掉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极触发后怎么会为0V呢?0V的话等于把S3#给拉低了,S3拉低的话机器就掉电了。

b级只是被S3#控制着,并不是S3#,我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b级只是被S3#控制着,并不是S3#,我晕

你画的这个图直接标识了S3#,我看到的理解是桥发出SLP_S3#后一路给到了OQ4B极,如果B极为0V要么S3过来断线,要么S3被它拉地。S3被接低肯定会掉电。

网友:
楼主有这个图纸吗????、

网友(2016-04-18):
楼主有没有这个主板的BIOS呀。传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