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打不开前置摄像头

楼主(2016-03-14):
小米4打不开 前置摄像头 试过刷机 求各位高手 帮忙 就差动板了 有经验的 告诉一下
小米

网友:
先换个试试,看下坐子,

网友:
打下二极体阻值吧

网友:
只能动板了,先看看供电,看复位,然后盾座子

网友:
打摄像头座子二极体值 查供电

网友:
刷机不行,只能动板了,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网友:
有可能附近ic虚焊,补焊试试,如果摔过的话

网友:
那就动版啊 换个摄像头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