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见!!爱普生R270左边齿轮边亮红灯。

楼主(2016-03-14):
爱普生R270左边齿轮边亮红灯,怎么解决??抓狂中!!!
客户送一台R270,开机正常,自检时亮红灯双闪。【有时开机能过自检一却正常,能正常打印。打印任务结束后,立即进入双闪状态】清洁感应器后,一却正常,第二天又是老样子!抓狂中!!

受到警告 2#

网友:
路过  学习

小文大章 -4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那个是编码传感器的灯,亮红灯属于正常

网友A:
双灯快闪的原因:
1,机械故障,(比如说导轨缺油卡死 不动)改连供后管道拉住字车等等...
2,字车底部的传感器脏了,坏了
3,光盘托架为打开状态
4,光栅片损坏(多数会不过自检)
等,,,

网友:
机器脏了,彻底清洁一下吧。

网友:
5楼总结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灯快闪的原因:
1,机械故障,(比如说导轨缺油卡死 不动)改连供后管道拉住字车等等...
2,字车底部的 ...

问题解决了,换墨泵后,一却正常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是个好经验,先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