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EA-500D功率超载损坏的维修

楼主(2016-03-14):
电源型号:antec EA-500D(台达代工) 非Green版
症状:原电源cpu辅助电源为4pin+8pin,所以拆除了4pin线,双6pin显卡接口将其中一个6pin换成6+2pin后,装上显卡GTX560Ti在开游戏中电源直接重启,无法开机。卸掉显卡GTX560TI后,用集显能开机,能简单使用,稍稍重载就重启,预估计重启时的功率不超过200W。
各位大侠,这是不是电源的功率管部分损坏或者IC出现了问题啊? 我还有一个antec ECO380无PG的故障电源,直接用这个备件的元件维修可以哇?谢谢了

网友:
一般都是电容的问题。拆开先看看是否是电容存在鼓包什么的再说。

网友:
电容粗看没问题,轻载下时能正常开机的,当然也有你说的可能性,毕竟是双电容并联的,上图继续

网友A:
忘记说了 这个电源有过载(OPP)保护功能,是不是这个保护装置在阻止功率输出?

网友:
怎么就沉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 这个电源有过载(OPP)保护功能,是不是这个保护装置在阻止功率输出?

一般情况下,是过流保护电路起作用了,没有图纸的话,还是难找到故障点。

网友:
5v 12v的 滤波电容,这方面问题概率大

网友:
忘记说了 这个电源有过载(OPP)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是过流保护电路起作用了,没有图纸的话,还是难找到故障点。

是啊 目测下来 元件没看到什么问题 电源资料也不多

网友:
我也有个台达的450W电源,也是功率大点就不行,不知道修哪里。

网友:
有的电容坏了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是个好经验,先记下了,

网友:
  我也是建议换电容,前几天遇到一台3.3V电容坏了,导致主板3.3V的MOS管发热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忘记说了 这个电源有过载(OPP)保护功能,是不是这个保护装置在阻止功率输出?

测量12v滤波电容是否容量减少

网友:
辅助(待机)电源输出滤波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C:
要不把最大的两电容换掉试一下。

网友D:
你要知道,好的ATX电源非常复杂,不是原理复杂,是保护电路非常完善,保护电路一环套一环。任何一路电源出现过流过压,欠压,都会保护。还有温度,波纹 初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不把最大的两电容换掉试一下。

谢谢,暂时没有相同的2个大电容,下次去找找替代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要知道,好的ATX电源非常复杂,不是原理复杂,是保护电路非常完善,保护电路一环套一环。任何一路电源出 ...

对啊 现在没办法判断是保护电路限流还是功率过载后电容损坏,不过卸下显卡低负载下能开机使用,我觉得电容损坏一个可能性相对大点,毕竟那是2个400V180uf,出现问题的几率就高点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但是不太好修,应该是反馈电路有问题手里也有好几个这样的电源 求大神指点

网友:
安钛克好用吧

网友:
还行吧,这个电源也用了7年多了 ,当时买了Q9400+P45+8G+GT440,老电源没8针CPU供电才买的,一直是超频+多硬盘(RAID0+数据盘)下使用的,这次换平台才挂的,看来这次要上650~700W电源了

网友:
这是个工作时间很长的电源,可能原因是各元器件老化,开关三极管的工作不稳定,没有及时进行散热等。我应该重点检查稳压二极管是否发热漏电,整流二极管损坏、高压滤波电容损坏、晶体管工作点未选择好等。周末找个时间好好检查一下,有消息再发布

网友:
期待LZ能找到故障点,修好这个电源 …… 好电源不能浪费了

网友:
主要查电解电容,应该是是电容问题

网友:
2个主电容测试放电没有问题,应该是没问题,那看来是12V其中一路的功率管有问题了

网友(2016-04-13):
坐等高手指导

网友:
换几个电流大的后级12v肖特基整流管试试

网友:
检测一个给2个大功率管控制极供电部分,要是出问题功率管不能正常工作是造成这种故障的主要原因。

网友:
先排除电容问题,主要是大电容和辅助电源的两个滤波电容。

网友:
这种故障换300V电容。在就是换12V整流管滤波电容看看。因为加大显卡。一般都是加大了12V负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