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报警7声维修

楼主(2016-03-14):
机型:DELL M5110 DQ15
故障:上电0.7A多无显示,报警七声

     这个主板是 FCH 单桥,CPU是 E2-3000M,刷BIOS换CPU,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仔细检查主板所有电压,发现  3D3V_VDDAN_DAC 这个供电偏低,5脚 芯片 U2002 有点温度,断电打值偏低只有十几个数值。换桥后值正常有 400多。

上电亮机!

网友:
我是新手,戴尔得机器。我师傅说,七声一般都是桥坏了,所以不用打电,直接上焊台,焊不好。直接坏桥

网友:
北桥爱坏  AMD的

网友:
简单明了,加分鼓励

网友:
一般七声都是桥坏了

网友:
修得有事实有根据,有点不一样

网友:
容易误判,不错

网友:
一般7声报警都会考虑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