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0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3-14):
    这个机器原来主板1。05V处烧的可历害,清理后,断开1。05V后级,侍机0。6很大,但3V,5V正常用,摸各上芯片发现网卡发热,后来就先把网卡去了。侍机成了0。01正常,一开机电流到0。45左右掉下来正常了,因为此时没有1。05V。断电保护。之后把1.05V处,开关管,补好开机发现没输出且,控制IC51219发热。。。。定了芯片,。。。       芯片回来后装上去。测了芯片与上下管还有电感联接状态一切正常。后开机1。05V,电感输出是5V左右。后来根据图纸发现此机1.05V反馈没有从滤波电容处取样而是来自更后级,将输出接点接好后。1。05V有了,此电成流到,0。45A不动,测各个电压发现没有CPU供电,想着是不是同行把CPU换了,我找了个二代I5的U,上去,电流上去了,不插内存到0。9不动,插内存跳几下后停在了1。3A一直不动。此时没有了头绪。。。。。。
     后来从网上查的有一机器开机比较慢,所以我接好屏后电流上到1。3后等吧,过了半分钟显示了,但画片如图,我是头回见:

网友A:
还是显卡相关部分检查

网友:
51219是待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显卡相关部分检查

显存已加焊无果

网友:
准备定显卡与显存了

网友:
高手有木有更好的意见。

网友:
有没有刷bios试试

网友:
修改原机BIOS应该可以解决开机慢

网友:
这中  问题不好修阿  不死不活

网友B:
刷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的,重装系统也是可以的

网友:
今天又有个客户拿来一台一模一样的机器,对着测了下子,没有明显问题。这个好机器是换键盘的,感觉是显卡部分不正常,此机进过液,芯片下都用酒精洗过了,不中。网上查了下显卡全新的200,风险太大。先放放在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刷BIOS应该可以解决的,重装系统也是可以的

BIOS与好板BIOS换过一样

网友:
内存那边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这板子修的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这个不像是显卡的问题,好像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Y400 正面的几颗显存容易虚焊 出风口那里 是通病 加焊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