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版号K43SD MAIN BOARD REV 4.1不触发绝杀!

楼主(2016-03-14):
版号:K43SD MAIN BOARD REV 4.1
不触发的机子,3 5V待机正常,排除BIOS问题后就测一下IO67脚有没有3.3V,如果没有事不会触发的,67脚直连待机芯片RT8206A的28脚,28脚是PG信号,没有电压不触发也是常理。这种机子只有改装,花了2个小时研究出来的,具体请看图,

网友:
楼主基本功好啊,理论实践都不错

网友A:
SUS_PWRGD 发出RSMRST#的必备条件

网友B:
这个不会产生二次故障吧

网友C:
断开待机芯片RT8206A的28脚后就不用处理了吗?IO67脚装上一个10K电阻上拉有什么意义?最后吹那个6脚芯片又是什么作用你?

网友D:
楼主分享的绝招能不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才能使用吧 不触发有很多种照搬就可以吗 是不是得对号入座啊

网友E:
关键是怎么改装呢?改触发电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开待机芯片RT8206A的28脚后就不用处理了吗?IO67脚装上一个10K电阻上拉有什么意义?最后吹那个6脚芯片又 ...

断开是让28脚悬空,上拉一个电阻是让IO67脚有个3.3的高电平,就是伪PG,吹那个6脚的是验证一下是不是好的,吹了就可以触发的话那就是6脚坏了,这个机子没有图纸的,盲修修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分享的绝招能不能说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才能使用吧 不触发有很多种照搬就可以吗 是不是得对号入座啊

已经说了啊,待机3 5V有,IO67脚没有3.3V,排除BIOS问题后。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怎么改装呢?改触发电路么?

看图,很简单啊!切条线,加个电阻,换个6脚的复合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会产生二次故障吧

这个算通病机子遇到好多了,以前同事都放弃了,这台机子还是对面同行修过搞不定客人才拿过来的。不会有二次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_PWRGD 发出RSMRST#的必备条件

不错,理论背的很好!没有图纸你就头大了。

网友:
可是有点位啊  一样的

网友:
楼主技术好。上次我遇到一台用吹风加热就能开机冷却了就不行,后来换了一个芯片就好了

网友:
IO 67脚没有3.3V 是你说的那个6脚管下面10K 排阻,SUS_PWRGD 没 3.3V是通病

网友:
学习了   有理论就是好

网友:
我现在遇到的G470 也是没有PG信号 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

网友:
为什么 pg 出不来? 不切线 直接上拉会不会出来呢

网友:
不促发是不是原本就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