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5 D1 解决开机慢

楼主(2016-03-14):
版号6-71--W65J0-D01  N15P-GT-A2 8显存。刷了备份的不能用。开机长时间黑屏。 这个是淘宝购买。绝对好用。

网友:
人家备份个BIOS,你也来个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A:
国产笔记本都不带放BIOS到主页上,搞得我们还要去淘宝购买。我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笔记本都不带放BIOS到主页上,搞得我们还要去淘宝购买。我去……

神舟有的笔记本型号 官网居然没有。。。。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手头的刷了,还是不亮机。。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行不行,下来试试。。

你的是什么问题

网友:
风扇狂转  报警  掉电 刷了能好吗

网友:
能亮,风扇狂转进系统掉电,刷了不管用,但是BIOS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没显示,开机很久大小灯闪,好像过不了内存,不知道刷BIOS有没有用

网友:
后面我没有修了,换主板了

网友:
打成一个包不更好 还得掏两次下载分

网友:
机子不过显卡,下来试试

网友(2016-05-07):
我的机器换南桥后开机显示慢,刷了以后正常

网友:
掉电能解决吗,
有时候掉电快,有时候没显示反复掉电

网友:
进系统 滴滴报警 三个灯一起亮 等下就 掉电了 呵呵 开机口语再开 反复

网友(2016-07-02):
掉电的,有时候不开机

网友(2017-10-23):
刚好需要,太谢谢了,希望我的电脑也一样搞定

网友:
开机logo怎么和原机不一样了。客户说给他换板了 哎 速度也不快

网友(2018-02-04):
  我 开机 滴滴滴 三响    掉电了
、    怎么解决 有 人知道 不

网友(2021-03-01):
战神K650D-I5 D1 跑0.8左右不亮,刷楼主的4M就好了,logo不会变。驱动无问题,启动速度五秒内亮机。机子没拆看不到板号。

网友:
BIOS就是修改

网友C(2023-09-16):
我的留言很重要!昨天遇到个这个版号的战神,硬件都正常,显卡都正常,温度也正常,开机2分钟之后报警大约30秒掉电,我用GUID模式装系统,把BIOS里面的安全启动打开,然后就故障消失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留言很重要!昨天遇到个这个版号的战神,硬件都正常,显卡都正常,温度也正常,开机2分钟之后报警大约3 ...

故障没有消失  是不是通病2N7002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故障没有消失  是不是通病2N7002坏了

我的问题没有解决,烤CPU就出问题了,不知道哪里问题,温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故障没有消失  是不是通病2N7002坏了

进BIOS打开GUID模式和安全启动打开,就不报警掉电了,但是烤CPU或者玩LOL就会报警2分钟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进BIOS打开GUID模式和安全启动打开,就不报警掉电了,但是烤CPU或者玩LOL就会报警2分钟掉电

是的通病 显卡背面六脚2N7002  排除一下

网友(2023-10-28):
引用 网友D:
是的通病 显卡背面六脚2N7002  排除一下

今天按照网友的方法,把显卡背面的Q5温控芯片拆了,然后把1-6,3-4脚短接,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