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105换屏问题

楼主(2016-03-14):
如题这机器换屏 原机屏三星LTM200KT10 订屏一样的型号 装上不能用 又重新发了一块是KT12 上家说是通用的 也不能用 状态如图 很不清晰 显示颗粒很大 , 想刷码片 发现 屏接口 5 6脚是空脚 没线连接到主板 那应该不是码片问题了吧 实在想不出原因了 求指点!!!
三星

网友:
找本地批发屏幕的帮你刷码片,或者自己动手换,5,6脚不可能空的,万用表打阻值试一试

网友:
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屏接口有标 SDA SCL 这两根 没屏线 和主板没连接

网友:
跟着学习,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个人觉得苹果是用来换的 不是用来修的 那么贵都买得起 还修什么啊 苹果的东西真心不好修 建议买苹果换苹果 买不起就别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