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制作——基于tda2030a的桌面音响

楼主(2016-03-14):
diy制作——基于tda2030a的桌面音响

  基于tda2030a的桌面音响,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拥有一套,用来搭配电脑闲暇时听听音乐。桌面音响体积小,功率不大,耗电量低,能满足一般性欣赏要求,倍受人们所青睐。下面我给大家介绍diy制作一款基于tda2030a的桌面音响方法,供广大爱好朋友参考。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方案及选材
  Mini音响,顾名思义,就是以小而着称,主要表现在体积和功率两方面,市场上销售的多媒体音响,大部分是把功放模块嵌入在音箱内部,这样的设计主要是为降低成本。而对于我们的DIY而言,则应重点从制作难易度、个人的外观取向等方面着手。在这里,笔者使用了功放和音箱分离设计的方案,整个系统的结构框架如图1所示,其中功放和音箱就是我们要制作的部分。

  diy制作桌面音响系统框架图: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2

  diy制作桌面音响电路原理图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3

  diy制作桌面音响电路原理图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4

  家庭日常听音乐,需要5W以上的输出功率就可以了,我们制作桌面音响选择了意法半导体公司的tda2030a单声道功放芯片,在 4Ω负载下能有18W的额定输出功率,价格便宜,使用广泛,容易购买,而且外围电路简单,很适合业余条件的diy制作。功放电路方案确定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输出功率选择合适的扬声器来制作桌面音箱,由于我们diy制作的tda2030a桌面音箱的主要用途是小功率下听音乐,所以选择了4英寸的全频扬声器,在低成本的情况下又能保证中频部分的效果。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方法/步骤:

  采用集成芯片制作功放时,按照图4所电路图,由于使用外部24V/2A的开关电源适配器,所以采用了直流24V单电源设计。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结构尺寸测量: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5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印制电路图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6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印制电路板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7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焊接完成的电路板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8

  确定好tda2030a桌面音响电路后,就可以着手印制电路板的设计制作。首先根据现有的外壳确定电路板上各个接插口的位置,比如音量电位器、音频输入/输出端子、电源输入接口、电源开关等,确定外壳上各相应部分的尺寸。为了更好的测量,我们把外壳的前后面板部分的轮廓描在白纸上,再直接在纸上进行测量,如图5所示。确定好接口位置、电路板的尺寸以后,就可以开始印制电路板绘制。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焊接完成的电路板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9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整机组装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0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整机组装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1

  diy制作完成的tda2030a桌面音响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2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3

  tda2030a桌面音响电路板的制作,采用了热转印手工制作方法,图7所示的是制作好的电路板。接下来将进行焊接和装配,由于使用的功放外壳本身为铝材质,可直接当作散热片作用,所以tda2030a桌面音响芯片采用卧式安装,把散热基板固定在外壳上;外壳内部高度很小,对于大的电容元件,也需要卧式安装。图8、9所示的为安装完成的tda2030a桌面音响电路板实物。接着便可进整机的组装,如图10、11所示,完成后的实物如图12、13所示。到此,tda2030a桌面音响便制作完成,检查无误后可上电测试。

网友:

  diy制作音箱的制作:

  全频扬声器单元: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4

  本制作使用成品音箱外壳,但是很难找到完全匹配箱体,需要对成品箱体进行适当改造,本制作采用了4 英寸全频扬声器,如图12所示,但购买到的箱体为两单元二分频的密闭箱,因此需要把高音单元的开孔封闭;此箱体没有搭配相应的接线板,也需要另外制作,所以箱体的结构部分,一共要制作高音孔的挡板以及音频输入接线板。制作时,应尽量就地选材,可使用塑料板,铝板等,这里使用了日常制作电路的覆铜板,先裁减合适大小的板材并相应开孔,随后再进行打磨、喷漆处理,最终完成的实物如图13所示。把制作完的挡板和接线板安装好以后,箱体便改造完成。

  tda2030a桌面音响接线板和高音挡板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5

  音箱频响测试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6

  把扬声器装上箱体进行测试,我们可对音箱整体的阻抗和频率特性进行大概的测量,图16所示的是远场的频响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可在箱体内部添加吸音棉或者木块,以等效改变音箱的容积,也可以在扬声器前添加适当的滤波电路,改变不同频段的特性。经过反复调试得出较好的结果,再连接功放和音源播放自己比较熟悉的音乐,在主观听感方面检查播放效果,如果不满意,还可基于测试结果做相对的调整,以达到听感上的最优化。调试完成后,便可对扬声器,接线板等部件加固。

  音箱部分制作完成,如图17、18所示。

  diy制作完成的tda2030a桌面音响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7

  diy制作完成的tda2030a桌面音响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8

  diy制作完成的整套tda2030a桌面音响

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 图19

  整体调试

  整套系统的调试可分为简单的功能测试和老化测试两部分;把各个部分连接好后,上电试听,检查是否能正常播放,检查音量调节、开关等功能是否完好,正常后就可进行下一步老化测试。先关机,把音箱部分换成相应的假负载,接线无误后开机,把音量设置到最大,进行长时间拷机,监测各部分是否正常,比如电源适配器和功放的温度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以确认各模块散热是否良好;持续老化数小时后如无异常,把音箱换上,再次确认各功能是否正常,一切正常之后,整套系统的制作便圆满完成,如图18所示。

  以上详细介绍了diy制作tda2030a桌面音响的方法,动手能力强的朋友不妨动手试试吧!

网友:
tda2030 不需要负电压?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学习,以后备用,O(∩_∩)O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