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A1369不加电

楼主(2016-03-14):
同行送来一台A1369,板号是820-3023-A,说是能充电,按开关没反应。加焊过南桥和EC,换过待机芯片,也一样按开关没反应,说完就走了。拆开来看了下,没看到明显进水痕迹,不知道是不是同行清理过,也如同行所说,加焊过桥和EC,换过待机芯片。插上电源,待机0.023——0.028---0,插上电池也能充电,按开关没反应。其实去按开关也是多余的了,苹果机去掉电池后重插电源时能自动开机的,呵呵,习惯了也按一下。不过有的机子插电源也得装上电池才能开机的,主要得看电池电量检测信号由哪个电压上拉的。看,本机就是不装电池也能开机的。 =PP3V3_S5_SMCBATLOW上拉电压就是待机时就有的3.3V换马甲来的。看待机电流,其实已经有开机动作了,修过这款机的就知道,待机0.023,是正常的,跳到0.028时已开机了,只是后继电压不正常保护了,电流0.023--0.028---0这样反复循环,看情况待机电路应该是正常的,问题可能出在开机后,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一般都从SMC_ONOFF_L开机信号入手。量SMC_ONOFF_L电压3.41V正常的,按开关SMC有收到高低高的跳变,也正常发出了有效的PM_PWRBTN_L到PCH,测到此时心想,莫不是PCH被同行搞坏了?继续查吧,当PCH收到PM_PWRBTN_L后,当然PCH本体良好的情况下就会发出PM_SLP_SUS_L,一量也有3.3V的电压,这电压出来就好办了,顺藤摸瓜,找到U7940, 1 5 6P都是3.3V,4P只有0.35V,不正常,量了下4P=P5V_3V3_SUS_EN的阻值也是对的,看来这门电路坏了,找了下也没找到这一样的小东西,看电路R7917没装,干脆把U7940拆了,装了个0欧的电阻上去,插上电源,电流欢快的上去了,接屏亮机。上个亮机图 收工。最后友情提醒下初次修此机的亲们:1:电路图中的时序图按开关前的时序有些是不对的。2:待机就有电感3V,但P3V3S5_PGOOD在待机时没有,在修待机电路时别纠结这个信号.3:=PP5V_S3_REG电压的开启信号 =P5VS3_EN  比 PM_SLP_SUS_L后出,当待机芯片5V电感电压不出来时,别总在P5VS3_EN上花时间。

网友:
苹果修的少,多交流

网友:
苹果修的少,楼主分析能力不错,加分

网友:
前2天遇到过。*脏话*的客户米修

网友:
赞一个,楼主修的听细心

网友:
前几天我修A1466的晶振坏了 换了就好了

网友:
很清晰的维修思路,学习了

网友:
没修过的看看人家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苹果的不好搞

网友:
学习了,苹果的就是不好弄

网友:
楼主技术挺棒的,时序烂熟于心

网友:
4脚 sus en是开启什么的,第二个问题一直搞不明白s3和s5到底指什么,待机时就有的电压就是s3吗,内存电压属于s5吗

网友:
s0  s3 s5先后顺序

网友:
恭喜楼主    技术硬气    给力

网友:
這樣的技術, 估計要發財了.

网友:
楼主,苹果啃的不错啊

网友:
看了好难的样子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不错

网友:
学习了  楼主分析的不错

网友:
我过年遇到一块15年的板,PM_SLP_SUS_L没出来前面都正常

网友A:
苹果的一般像这样修的收同行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的一般像这样修的收同行多少钱

我们给同行都是不换桥的话400

网友:
楼主:0欧电阻是装在R7917位置上吗?

网友B:
苹果主板电路分析个前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主板电路分析个前半天

是的,找不到一样的,就拆了,装了电阻

网友:
谢谢楼主帮忙分析电池电量低这个信号,能不能再说说由哪个上拉要电池和适配器一起插才能开机呢

网友:
苹果的就是搞得另类,一个PCH发出的SLP_SUS偏偏还要经过个门电路到SUS_EN

网友:
苹果的还没修过 呢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苹果修的不多,

网友:
欢迎加入上海电脑维修 BIOS交流�,群号码:532593959

网友(2019-11-03):
這樣的技術, 估計要發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