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 223 不过保护隔离(加图片)

楼主(2016-03-14):
sony mbx-223不能开机,测量PQ2 123为18.5V  4为18.5V 5678为0V

测BQ24753 458分别为16.6V 10.4V 4.4V

检测AC_OFF_3#PQ35 除了2脚为14.7V其他13456均为18.5V

测量AC_OFF_3#受控PD2两端电压分别为18.9V,30.1V

测PU4芯片1~5分别为0.13V  0.02V 0V 0.9V 0.01V

求帮助分析:是否可以把PR31断开就断掉这个AC_OFF_3#保护。
另外BQ24753的5脚电压10.4V是分压还是芯片输出。如果是分压的应该只有2.7V左右怎么来的10.4V
AC_OFF_3#受控PD2回路。PQ33的3脚电压为30.1V是哪里来的,怎么会超过电源电压呢?

网友:
是不是CMOS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你万用表有问题吧,怎么测出那么高的电压

网友:
有电,万用表是好的,测量好几遍了

网友:
控制电路有问题,果断点吧

网友:
是不是PU1自激了?

网友:
把图纸分享上来··逗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