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不出独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6-03-14):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S410,故障为触发不显示,电流上到0.24就不动了。内存上不上都一样,用万用表测各电感电压,就独显和一个0.95V的电压没出,根据图纸显示应该独显电压先出。
   找到供电芯片,查条件发现没开启,开启是多桥合一的CPU  U1 发出,本人理论很差其他 什么信号也不会查,就试着热了热cpu,通电电流有变化。后面上bga加焊通电接屏亮机

网友:
楼主发帖,如同行云流水,快准狠!

网友:
还没遇到这么新的机器来听说这个cpu很容易坏

网友:
厉害,维修速度,毫不费劲

网友:
确实容易坏

网友:
独显就是0.95V

网友(2016-04-20):
图纸什么的没发出来,楼主不地道啊

网友:
现在这种集成U坏的也不少,换了好几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