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华为(或H3C)交换机的NEPS2000电源?

楼主(2016-03-14):
故障现象是插电没反应,任何指示灯都不亮,但是内部的保险管都是好的。

网友:
查下开关管正常不正常啊,还有就是后级输出阻值

网友A:
好像是UC3842的开关IC,有一个25V的47微法小电解电容要换一下哈!通病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UC3842的开关IC,有一个25V的47微法小电解电容要换一下哈!通病而已!

是吗?那为什么发生故障的时候,引起了它前面的空开跳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吗?那为什么发生故障的时候,引起了它前面的空开跳闸呢?

  空开跳闸一般就是过流了,但你保险没断,说明大电流没经过保险管,有可能 是你的电源保险管前面入线一段电路间因老化及高压激发,引起的内部击穿瞬时短路。

网友(2016-04-16):
整流桥和开关管  有没有击穿呢